铣床走刀器,自动进给器,请教

楼主(2011-01-09):
请教一个关于铣床走刀器,自动进给器的问题?
请问大家,铣床上的走刀器坏了,想买来换,可是有两种,一种电子式,一种是机械式,电子式无级变速,机械式,齿轮变速,附图,我想请问大家,哪种更耐用?

网友:
机械式的耐用,原因越简单的东东越不易坏

游客

网友(2012-06-09):
电子的好,维修便宜简单,配件多。

网友(2011-01-10):
电子式好一点
注意防水就好了

楼主:
晕了,两个答案……唉,

网友:
电子式好一点+注意防水就好了

网友:
电子式,方便使用和操作,电动机的寿命应该是比机械式的短。
机械式,没有用过。

网友:
你比较下价格就知道哪个好了。。。。。。。。

网友:
机械式的稳定点,电子式的在任意转速上力矩要能满足要求的话,用起来更方便点

网友:
电子式的。。。。。。。

网友:
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机械式的力量大 但是速度慢  电子式的速度快 但是力度比较小  按自己情况来选择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个要根据你的实际使用情况和价格来综合考虑的

网友:
傻傻的问句   这东西干吗用的

网友:
机械的好,耐用好修。。。。。。。

网友:
越老的设备越结实

网友(2011-02-15):
走刀器宝鸡SBS走刀器比较实用。
目前国内质量比较好的就是宝鸡走刀器,价格也合算。价格1200元一台
在百度搜素宝鸡SBS走刀器

网友:
换个电子式的吧,台湾同益的不错,还算耐用,15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你的说法,建议电子式简单些

网友:
各有各的优点,机械耐用

网友(2012-10-16):
电子式好用。机械式容易卡住。而且耗费电,笨重。你发的那个电子式图片是同益牌的,很好的。我们都是用同益牌,其他牌子用过,喜欢坏;没有同益牌的好。不骗你。

网友:
如果是小吃刀的话建议电子式它有个快速按钮很给刀,粗加工的话还是机械的好,不过图中的机械进给器不好用,我们的铣床左右前后都可进给,就一个变速手柄可360度旋转8个档位。是摇臂炮塔铣床

网友(2014-06-25):
机械的实用,但是不操作不方便,但是现在使用电子的多,建议还是选购电子走刀器。

网友:
电子式的没力  但精度高

网友:
电子式的好,我现在有18台快捷的铣床全是电子式的

网友:
楼主的第一 张照片就是电子式的,而且是著名品牌同益牌的,很好的。机械式的不是很好,因为机械式的没有超程保护,在不注意时候,可能会把里面的齿轮卡坏,损坏走刀器。电子式里面有离合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