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找螺纹起点

楼主(2011-01-09):
如果将螺纹车好后拿下来,结果发现螺纹小了。再上去肯定起刀点不一样造成乱牙,我想知道的是数车能否在重上工件或者重上刀具的情况下,找到原来的螺纹轨迹。谢谢大家讨论。

网友A:
把工件夹上以后,重新对刀具的Z值,刀尖放在螺纹槽的底,最后再把Z值偏移出几个螺距来,让刀在工件以外,就是找到了原来的入刀点

网友(点评):
几个螺距?不会超过一个吧。

网友:
楼主的数车肯定在车螺纹的时候不能在中间停下来吧......重新装上去螺纹起刀点不一样    我都是凭经验找对起刀点的 ,因为数车不和普车一样可以开车然后停下来找正。我是先把刀补调大点划很浅的一刀(也可能划不到)在划的过程中看离螺距中心有多大的距离,凭经验在Z向修补刀具的距离。不知道有没有数车和普车一样,可以在车的过程中能停下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人有更好的方法??我也很期待能够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方法是不是数控车床上的啊??这种方法好像是普车上用的啊~~

网友B:
为何不可以单独编一个找点的程序,把刀碰刀点对到起点(意思说刀子只碰一下工件马上又回来)不断起改变一下数控,按理说一般只要几刀就能近似找对起刀点。

网友(点评):
我也说个类似的吧,自动方式下运行螺纹加工程序。但是不要启动主轴,在主轴没有启动的情况下,螺纹是不会加工下去的,用手转动主轴,直至刀具抵近工件,看一下刀尖是不是处在螺纹起始位置即可,不正确的话调整下工件

网友(点评):
这个似乎靠谱,但没试过,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我认为吧,首先主轴得能准停,在加工完准停后,用刀子在端面沿X轴画个线(或沿z轴沿轴向划线),二次装夹的时候在按线找正,不过似乎误差得看眼里如何

网友:
                               用 普车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可以单独编一个找点的程序,把刀碰刀点对到起点(意思说刀子只碰一下工件马上又回来)不断起改变一下 ...

能说一下具体操做方法吗??你所说的单独编一个找点程序是什么样的,能举个例子么?   这个找螺纹起刀点有什么简单方便的方法说出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
我说的方法,最简单有效,看来你们还只是数车的普通应用,没有掌握好,刀具对刀和各个数车上的数据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工件夹上以后,重新对刀具的Z值,刀尖放在螺纹槽的底,最后再把Z值偏移出几个螺距来,让刀在工件以外,就 ...

确实是最简单与最实际的运用,以前我也想过此类方法,但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所以一直没有把理论结合到实际,今天看来我想到的这种理论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楼主:
感谢大树的回复,我有时间就试试。很感谢你哈

网友:
叫什么2010的,你还是没有实践,不要乱说,你的方法还是很烦,

网友:
如果是单件,就需想楼上说的靠经验找,最好该成斜进,刀补先退一些,前几刀蹭这扣的右边就好了,如果你看不出来,可以在扣上涂上粉笔或彩笔,如果错的多,就需转动工件或调整刀补z轴,这就需要经验了。如果是批量就简单了,再干个好活出来,先不下活,用好活的扣头在卡盘上定好位置,然后把需翻的活的扣头与上个为止对上就行了,基本不会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找螺纹起点线,再对应卡盘的相应位置就可以

网友:
貌似普车比较简单!!!!!

网友:
二楼方法可行、实用!

网友:
12楼、13楼的方法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这样确实是不错的办法,我过去也想过用这样的办法,但没有具体应用到实践中,有时间我也试试,呵呵

网友:
数控车床的螺纹起始点,应该和主轴的编码器有关
卡盘转到某一角度,Z轴开始走刀车螺纹
重新车螺纹 需要工件装夹和刀具安装,工件原点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或者知道机床螺纹加工起始位置 工件螺纹切入角度和刀具坐标关系
如果不知道,只能一刀一刀试切

网友:
感觉那个2010的比较自大,有必要那么烦吗,

网友:
  我也想学到这个技术,请教各位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2011-08-06):
回丝 不就得了~~~~~~~~~~~~~~~~~

网友:
我平时是X对好`   凭经验程式开起单段对刀`  这要眼力和经验结合`  心不要慌``

网友:
你的方法是不是数控车床上的啊??这种方法好像是普车上用的啊~~/ E; j) D( e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好久,找好久都没答案。按现在的情况,大家都推荐2楼的方法。但是如果是内螺纹呢?内螺纹你怎么看?所以这个方法其实不是个方法。

网友(点评):
但是没试过,有机会我还是去试试2楼的方法,毕竟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

网友:
还是猫咪的办法简单,明天去厂里试试~~

网友(2012-01-03):
重新装夹做一个好的工件,然后手动转动卡盘找到起刀点,后拿下工件把要返修的工件按照好的起到点装夹,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长度 还要一丝不差啊 差一点 就差很多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是本人之前一直在用的返修螺纹的方法。不过最好是对出刀点。入刀点不一定可靠。

网友:
现在没机会试,所以越看越晕

网友:
  其实这个很好返 你重新做一个螺纹 。做好后看起点在那里  然后把要返工的螺纹起点放在同一位置就OK了

网友:
我经常修螺纹。。很简单。。。让出X向刀补。。。跑刀。观察。刀尖运动时。在不在螺纹牙中心,。左右 移动刀补 就行了、、、、、很简单。。批量修理螺纹。还有更简单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
但是内螺纹没有怎么返工过;
外螺纹我采取的返工方式是先加大X向的尺寸凭螺距的大小来确定Z向应该偏移多少尺寸

网友:
http://www.tudou.com/home/_92317236普通数控车加工包络环面蜗杆

网友:
可以先找到主轴编码器的零点,然后把螺纹的起点与主轴编码器的零点重合起来,在按普通的方法对刀,然后用同一个程序在加工就ok了

网友(点评):
请问,主轴编码器的零点怎么找,请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点评):
同问。也对这个感兴趣。希望赐教。

网友(2012-03-13):
刀尖放在螺纹槽的底,最后再把Z值偏移出几个螺距来定出Z0,让刀在工件以外,就是找到了原来的入刀点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这个实际操作起来是不是跟我的想法一样,我是在数控上试验这个方法的,总是失败。

网友:
要是批量返工,老是对刀太慢,太浪费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工件夹上以后,重新对刀具的Z值,刀尖放在螺纹槽的底,最后再把Z值偏移出几个螺距来,让刀在工件以外,就 ...

没有找到正确的切入位置!刀尖放螺纹槽的底?你确保主轴在零点吗?转一点点你螺纹刀的位置又有改变了!你真想的跟普车一样!普车是主轴带动丝杆的!主轴转丝杆转!数车用伺服电机带动的!你转一下主轴丝杆会动吗!完全不一样!一种完全用机械传动结构来同步一种用电子信号来同步!主轴零点跟编码器零点不对就会对不上!都是靠试切慢慢对!要么就上普车返修吧!

网友:
要是刀位够的话就装多把上去备用!一开始就要2把一起对!2把对好就用随便一把移到一个显示整数位置!用刀尖左右随便一点点刀刃压表对零位!下一把刀一样动作!移到上把刀原来坐标压表!看表相差多少补上就可以了!那2把刀的刀尖都在同一个位置了!不过现在都是用机夹刀具的啦!换个刀片多简单!

网友:
正确答案是???????????????

网友(2012-04-20):
我感觉还是dengkai说的比较合理,当然,你也可以用普车继续加工嘛

网友(2013-01-15):
引用 网友D:
没有找到正确的切入位置!刀尖放螺纹槽的底?你确保主轴在零点吗?转一点点你螺纹刀的位置又有改变了!你 ...

数控车,你把刀Z值对出来后,做螺纹,效果跟普车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转动了主轴,也有编码器记下了,转动的数值,都是有0点的,比普车还有个好处就是,不管多大的螺纹,做几遍也不会乱牙,不像普车,如果跟丝杆不是正比的螺纹,放了把手再做就会乱牙.

网友(点评):
有乱扣盘这种东东

网友:
{: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我一般是把活找正了,X方向退出点,运行看Z方向的差距然后进行刀补Z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工件夹上以后,重新对刀具的Z值,刀尖放在螺纹槽的底,最后再把Z值偏移出几个螺距来,让刀在工件以外,就 ...

这个办法貌似也布错!

网友(2013-02-26):
大家有没有用猫猫的方法试验成功的,出来说说啊。

网友:
简单啊, X 退出来空跑一刀看行程路线少多些 Z 补多少

网友:
今年有机会问了下,我们市里数控车生产元老级的人物,找螺纹起点问题,他说的是,等机床停下来,不要动卡盘,然后把刀具移动到螺纹的牙底,,然后X向退到安全点,偏移几个螺距(不撞就行),对刀,对Z0.0(螺距的整数倍就行),,,再车,就找到起点,,车几刀试试,没问题就改下程序的螺纹长,再把这个螺纹加工出来,,当时我问了他,如果我把随便把刀定在螺纹内任何一点,转动卡盘,肯定有个地方在螺纹底呀,他说,卡盘不能用手转动,
我问他,经过实践了吗?,他说他教过好多人了,这样用,精度取决你一开始找的牙底,

有机会试一下,,,再来反馈!

网友(点评):
不用试,应该是不对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方法是不是数控车床上的啊??这种方法好像是普车上用的啊~~

我认为吧,首先主轴得能准停,在加工完准停后,用刀子在端面沿X轴画个线(或沿z轴沿轴向划线),二次装夹的时候在按线找正,不过似乎误差得看眼里如何

网友:
外螺纹内螺纹都可以修的成功率很高,不是多精密的就用眼看起始线,精密点的就量紧密距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没用,有点乱,第一刀就车到原来的螺纹了,看来没什么好方法,,,
再问下风版主,最近我们当地流行伺服主轴的沈阳数控车,比原来的变频主轴价格只高3K多点(为什么流行呢,当地有设备有补贴,可以补贴到100W),由于数控车变频主轴低速切削无力一直让人诟病,所以当沈阳的代理推销伺服主轴(主打低速时有力),受到广泛的认可(广数980Tb,广数的伺服主轴驱动单元),

想问下伺服主轴在对修螺纹有没有帮助?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可以精确停止旋转的角度。修螺纹是有帮助的,但是具体肯定是要看系统开发商。我们的x z轴之所以可以定位精确就是考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本人没有玩过伺服主轴。不能给你更多的建议。抱歉。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用过伺服主轴,理论上伺服主轴应该可以实现吧(精确分度呀)!有待厂家研发(其实就是G33攻牙,不回转),但是价格确实比较诱人,只和变频主轴相差3、4千元,问了厂家,新装一个伺服主轴需要9K(5.5KW)

网友(点评):
其实在对刀时候有一个主轴默认0点(主轴圆周定位),运用它更能达到此目的。

网友(点评):
你能达到目的?别吹牛逼了。500转和600转起步的螺纹就会有不同的滞后车削。别说500转和800转的区别了。只有低转速情况下滞后情况才不明显。

网友(点评):
都有伺服主轴了,难道数控车返修螺纹就无法实现?

网友:
顶起来,继续寻找精确高效的方法。

网友:
200转与600转车削确实乱套,但是同台车床加工,在不下工件情况下,用不同转速加工 通过测试,可以找出起点差距,下次加工就不用测试了

网友:
直接找螺纹起点线,再对应卡盘的相应位置就可以-----------------------这个可以

网友:
关于伺服主轴,目前国内经济型数控车都只是半伺服主轴,一般不能实现精确分度,只是低速扭矩大而已,因为经济型数控车都是2轴联动啊,想实现全伺服最少得3轴系统,经济型数控才V全机能性数控车价格差太多。

网友:
不用改太多 原来程序 进去+个刀补 把刀从X方向偏离出来 不要让刀尖碰到 走一小段螺纹 暂停 停主轴 记住现在的z坐标 手动方向慢慢进刀 对准刀尖和牙型 然后记住Z坐标和刚刚的差值 再回程序改下起点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不行!!普车这样行

网友(2013-03-28):
经济车床是完全可以在不修改刀补的情况下找到原来的螺纹起点的

网友(点评):
经济型一般不能M19主轴定位,不知大侠有何办法?

网友:
今天实践了 误差应该在0.05以内

网友:
56楼是对的,只是表述 不太准确而已。

网友(点评):
56楼肯定不对,内螺纹你怎么看呀

网友:
一个可以用的方法。但是不杂样。在你车好的螺纹上打点可以看出和工件不同的颜色。在对刀。走单步。X让点。这样去合他。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一个螺纹,精度不高。就是把刀按原先对刀位置对好后,用G32单步螺纹车削,放低速。刀尖微扫工件表面或离一点点距离也行。走一段距离看看刀尖是否合槽,误差最多是不会相差一个螺距的。然后补Z轴距离。凭目测,试几次就行了。然后速度稍微比对刀的速度高一点,把活修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用过伺服主轴,理论上伺服主轴应该可以实现吧(精确分度呀)!有待厂家研发(其实就是G33攻 ...

你能达到目的?别吹牛逼了。500转和600转起步的螺纹就会有不同的滞后车削。别说500转和800转的区别了。只有低转速情况下滞后情况才不明显。
好机床应该可以

网友:
我有一个经验,如果你是用的三爪的话,而且没有换牙刀的话只要启动床子 查看查看产品的跳动幅度,跟之前差不多或者车外圆的话就找同心度
就能返工了,如果你换牙刀的话除了以上步骤还有量产品最外边到第一牙的距离,对刀的时候改变一下尺寸也不会乱牙,我成功率是90%,就不知道你做什么样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