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数车简单编程.用G72完成.有图

楼主(2011-01-09):
麻烦写清楚点,我是初学者.我主要是模仿看看大概怎么个编法.谢谢!

网友:
这个零件用G71比较合适,而不是G72,你只要知道粗车循环的使用格式,然后加上精加工路径就行了,把槽让出来,不要加工,最后换一把槽刀再单独车一下。

网友:
这个只适合用G71循环

网友:
这个零件用G71比较合适,而不是G72,你只要知道粗车循环的使用格式,然后加上精加工路径就行了,把槽让出来,不要加工,最后换一把槽刀再单独车一下。用G71最合适

网友:
   用G71,,,,,,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
用什么G72嘛......就用G71就行啦.越简单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写清楚点,我是初学者.我主要是模仿看看大概怎么个编法.谢谢!

本末倒置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当前长度: 9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A:
M3 s1500 T0101
G0 X82 Z1
G72 W2.5 R0
G72 P1 Q2 U0.2 W0.05 F200
N1 G0 Z-109
G1 X80 F200
Z-96 F150
X79.4 W0.3 F80
X70 F150
Z-83
G2 X50 Z-73 R10 F80
G1 Z-70 F150
X20 Z-48
Z-10
N2 G2 X0 Z0 R10 F80
G0 Z30 M5
M30

网友:
楼上灌水也太不专业了嘛~! 直接复制~!代码都没看见???

网友B(2012-12-01):
引用 网友A:
M3 s1500 T0101
G0 X82 Z1
G72 W2.5 R0

哎  这是什么程序  狗皮不通

网友:
楼主啊,圆锥大端直径没有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M3 s1500 T0101
G0 X82 Z1
G72 W2.5 R0

这位仁兄你的程序好像缺少了切槽的这道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M3 s1500 T0101
G0 X82 Z1
G72 W2.5 R0

这程序你是怎么编出来的,是反面教材吗

网友:
忽然忘记循环指令了,只记得和g71差不多

网友:
引入g42更精却

网友(2012-12-31):
引用 网友B:
哎  这是什么程序  狗皮不通

这个程序哪里有错嘛,我看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