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泵输入功率计算

楼主(2011-01-10):
我的泵参数具体如下:流量30cc/rev 这个单位不知道怎么换算,没见过。压力差25Mpa,转速40rmp,请问高手能给个计算公式吗,谢谢,~~~~~

网友:
每转30毫升,但你的转速40r/min,太低了,不对吧?

网友:
我算的是0。5Kw  我个人也觉得转速太低,不知道你的泵是用在什么上的

网友:
齿轮泵的效率0.56~0.75,这里先按照0.65来算,
P=((30*40/1000)*250)/(618*0.65)=0.747Kw
所以用0.75Kw的电机够了

网友:
用0.75Kw的电机够了..........................

楼主(2011-02-17):
以前别人帮我们做的:50cc的泵,压差25MP,40r/min 用的的是1.5KW 1:10减速电机,我们的设备主要是用来输热熔胶,一般粘度很大~我后来自己就算了一下, 30cc至少1.2KW~

网友:
恩都是前辈,不过是不是还应该考虑其他的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