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钉孔的公差一般取多少?

楼主(2011-01-10):
销钉孔的公差一般取多少? 是N6吗?

网友:
6以下的,我一般都标0到+0.005,说实话有点高了,这要分在什么上的零件使用,模具类的肯定没问题,不过还要结合销钉的尺寸。

网友(2013-08-05):
我也想知道哎……求大神指导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要不你就试试,按那个干翻98%的工程师的管理者的办法,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