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方法,要实惠点的~圆角是R7

楼主(2011-01-10):
什么加工方法~要实惠点的~圆角是R7

楼主:
不考虑开模方法~磨具,铸造~~~~

网友:
可以用这样的铣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铣刀是需要定制还是市场就有这种通用尺寸?价位怎么样?

网友:
要求不高锻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搜 内R铣刀

就有大把的资料可以参考,您先自行搜下。
具体细节就和商家讨论。

网友:
3楼不错,木工常用圆角铣刀,但我还没见过用那个铣金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非常好好用,飞出来一点光洁度都没有,无论是提高速度,还是减慢,还是改变走刀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