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回液备压大

楼主(2011-01-10):
请教液压泵的何处出现故障会造成回液备压大,回不掉液。执行元件不动作?" ~  q& n0 O& M

网友:
那你得查回流系统或管路中哪一段出现问题,无非是哪里的回流口被堵上了,压力就升高了

网友:
回油背压与泵无关。

网友:
回油节流堵塞、回油过滤器堵塞、回油管路某截止阀无法全打开,等等都会造成回油被压大,与泵无关

网友:
要看看该动作当总中有插件有可能是插件卡住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说的因为执行元件不动作的原因,如果你确定备压高吗?是的话就是四楼说的原因。如果是执行元件不动作就要检查泵和换向阀,溢流阀。

网友:
敢问高手,背压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些吗,更换过滤芯,注意系统运行等类的

网友(点评):
一般是保持回油路通畅,管路布局少弯管、陡变等,通径选择合适。不是高手,仅发表愚见。

网友:
执行机构都不工作了,那以前情况怎么样,还是新做的设备?个人觉得是回油路堵死了。

网友:
最好有图纸,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楼主:
泵自身的各种阀损坏不会影响到管路的备压,是吗?

楼主:
朋友指的是若是回液备压大,重点要查回液管路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