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压力问题

楼主(2011-01-10):
请教液压压力问题,如果油缸行程为10mm,我只用5mm,压力会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压力和你行程没有关系的啊
液压上的压力实际上指的是压强
压强乘以作用面积等于输出的力,
也就是说压力大小有变化的时候只影响你输出的力
而你是行程在变化,换句话说行程变化了就是体积在变化
举个例子说吧
液压千斤顶顶汽车
假设汽车1T,你顶起5MM和顶起10MM作用在千斤顶上的力都是1T(假设完全顶起啊)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用油缸的,有两张纸需要用压力贴合在一起,纸从两个钢辊间通过,其中一个钢辊是固定的,另一个用油缸施压,钢辊间是有间隙的,调好间隙后,只能正常通过,可是换厚的纸张后,机器就会被憋死,这是怎么回事?理论上液压压力不会变化的啊。

网友:
向楼上学习 我以后想了解一下液压知识

网友:
换成厚纸后,油缸内油被压缩,压力增加,此时需要有溢流阀把压力卸掉,否则就会憋压。

网友:
液压原理: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

楼主:
那么有没有办法在我改变纸张厚度时,液压系统即时改变憋压状态而压力还能保持不变的方法呢?

网友:
楼上1973说的很清楚了,呵呵,加溢流阀

网友:
纸张先到辊子下面,油缸再向下压

网友:
就是加一个溢流阀就可以了  溢流阀的压力值设定好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感觉不是大家说的那么简单吧,只加一个溢流阀能解决问题?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纸张有时候厚薄不均匀出现问题,还是两种不同的纸张出现的问题。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如果机器不是非标产品,就应该考虑到不均匀的问题。如果你自己在做这个机器的话,那就要考虑的太多了,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如果你是在加工不同的纸张,在纸张厚的时候,将两个辊子的间距调大就行了。
     如果是纸张厚薄不均匀造成的,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了。
     首先应该考虑这个机子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在工作时,这个动辊是常压还是保压?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始终给动辊加压,利用溢流阀保持一个固定的压力。再一种就是加压后卸荷保压(我觉得还是这种可能要大得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有一个蓄能器,有一个合适的蓄能器才有可能接近恒压,看到好多朋友都讲到要加一个溢流阀解决问题,不知要加到哪里才可以解决,如果是我讲到的第一种工作方式的话,系统油泵输出P口一定就会有溢流阀,再加一个没有必要。如果是我说的第二种保压方式,溢流阀安装后,那只是一个安全阀会破坏保压的。大家可以想一想 ,假如纸张稍微不均匀的话,在加工稍微厚点的纸张时,一部分液压油经过溢流阀溢流,那薄的纸张还会有原来的压力吗?
      不是一下可以说清楚的,还是请楼主将工作状态及液压原理尽量详细阐述一下,我们好为你分析原因。

网友:
“调好间隙后,只能正常通过,可是换厚的纸张后,机器就会被憋死,这是怎么回事?”11楼说的很明白,根据LZ的言语我再补充分析一下:调好间隙,说明间隙可调,换厚的纸张机器会憋死,说明你的负载太大了;间隙既然调好了我理解为LZ要加工同一厚的纸张,即厚的放进去出来的也一样是薄的;如果是系统压力问题你直接调压上去应该可以解决,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是机械部分的原因导致带载能力不强。所以有系统图就好分析了。

网友:
液压试验机油缸也只讲吨位,行程和力没有啥关系的。

楼主:
    我把机器的工作原理给大家说一下,这是一台纸张贴合机,由液压给滚筒加压,纸张从两滚筒中间过,两张纸张中有一张上过胶,从而达到纸张贴合的目地。
    现在,两个滚筒之间间隙是可调的,但是由于用户所要加工的纸张种类很多,调一次间隙只能针对一定厚度范围内的纸张,如果超出一定值后(比调好的间隙大出一定值)机器就会憋死,这样就必须重新调间隙,用户会觉得很麻烦。
     我想请教各位的是:有没有一个液压系统可以使油缸即使在换了厚纸后不用调间隙,而油缸压力保持恒定不变。
    劳驾各位。。。。

楼主:
现在的液压系统是,电机(齿轮泵)-安装阀板-单向阀-溢流阀-电磁阀-油缸,比较简单

楼主:
注意,纸张可以看成是不可压缩的(可压缩量是很小的)

网友:
      你还是没有讲清楚我提出的问题,你没有讲系统是一直给辊子加压还是加压后电磁阀断电保压,分析起来是不一样的。
     你再说说间隙调整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厚度吗?可是你讲过几乎纸张没有压缩。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辊子间隙时为了给纸张加压,纸张厚点间隙就大点,如果是这样的话,油缸就失去了主要的作用。感觉你是不是要将机械加压的粘合机要改装成液压来加压。
               一下说不清楚,你还是加我QQ互动来解决吧。QQ1634339808

网友:
按照楼主的描述,你这个系统很简单,你说的:
系统用的是齿轮泵,那就是持续全流量工作,油缸加压后就不动了吧,为什么不改成变量泵呢?想必你的系统流量不大,用变量叶片泵应该就可以了。成本增加的也不会太多。
系统憋死一定是因为纸张厚度问题吗?换了变量泵是不是会好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机器的工作原理给大家说一下,这是一台纸张贴合机,由液压给滚筒加压,纸张从两滚筒中间过,两张纸 ...

在换向阀下面叠加一个SUN公司的减压溢流阀(三通阀)即可。
如果嫌贵,改加成力士乐的叠加式减压溢流阀(三通阀)也行。

网友:
行程 和压力 没关系   出现憋死 我觉得是机械配合原因

网友:
设计错了,就从新改吧,我最近赈正在设计中

楼主:
谢谢David1973  朋友的回答,

楼主:
因为不是液压专业的,只是用到液压了,才开始琢磨这东西,问题可能有点业余,别见笑。我原来的液压结构是叠加式的
安装阀板上是液控单向阀,上面叠加溢流阀,最上面是电磁换向阀,如果要达到我想要的即时压力保持恒定的状态,是否只需要将中间的叠加式溢流阀改为叠加式减压溢流阀就可以了呢?

网友:
你现在才说有液控单向阀,如果是这样你换了也一样不解决问题,我现在才知道你说的憋死机器指的是辊子旋转机构被憋死。你即使将液单和溢流阀位置交换,虽然压力不会憋高,但是,由于溢流阀的泄露,液单的保压就失去了意义。我说过不是一下能说清楚的,牵扯的东西太多,需要互动来解决的,但是我失望了,自己琢磨去吧。

楼主:
金话筒先生,不是我不想尽快和大家互动,主要是工作用的电脑不能上网,要上网得上另一台电脑,所以忙起来就顾不上这边了。抱歉,还是希望继续请教。(我加了你几次QQ没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话筒先生,不是我不想尽快和大家互动,主要是工作用的电脑不能上网,要上网得上另一台电脑,所以忙起来就 ...

额  被抛弃了  高手主动找你解决问题 你都错过了  手机上网撒

楼主:
流血啊,被抛弃了

网友:
在我每次回复的时候都看到你在线,所以才会提出让你加我QQ给你说一下原因,可是你一直没有回复我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发好友请求,既然这样那就自己再好好学一下吧。

网友:
我觉得你的不是说压力憋死,而是纸张厚了,根本就通过不过去,直接就顶住油缸了,如果能伸到辊子中间去,我觉得应当是可以的,无所谓憋压了

网友:
溢流阀的压力值设定好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