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全跳动怎么评价?

楼主(2011-01-10):
高手看一下,图中用红圈圈的那个全跳动用三座表怎么评价,谢谢!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
这张图纸真够复杂的...............

网友:
可以用处于理论位置的包络实际被测要素的两个理想圆柱面半径差代替

网友:
图纸很复杂,研究下先!

网友:
3楼版主的意见可以采纳呀

网友:
楼主,你这张图纸是不是 发动机的飞轮壳?你这个全跳动,可以理解J的垂直度,另外两个基准的平行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汽车增压器上的涡壳。

网友(2011-05-04):
图纸真的复杂~慢慢看先

网友:
可以理解成孔相对于JPR的垂直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