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划伤,求大侠出手

楼主(2011-01-10):
我是做物流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有3块跟单人沙发差不多大的铝合金壳体拿出去做了阳极氧化,做完回来后在路上似乎被划伤了,划伤面积大概和一个巴掌大小一样,我现在应该如何返工能让它的表面回到最佳呢?有人推荐我先退膜再打磨最后再重新阳极氧化,有人说应该先打磨再退膜最后再重新阳极氧化。哪种的效果比较好?或者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呢?

网友:
我有一个疑问,阳极氧化后似乎较难划伤;难道你是阳极氧化后又度膜了,度膜为何?

网友:
这个问题似乎不是简单的哪个好的问题,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你氧化膜的厚度很大,而从你所提的两种工艺方案来讲本人觉得先退膜再打磨要好一些,首先可以保证见到底材,其次不会因为退膜不彻底影响再次阳极氧化。
但有一点,铝合金表面处理返工效果是很差的,采用局部返工要注意返工区周围的膜层变化。

网友(2012-11-15):
铝表面的返工处理是很不好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