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享)轴承抱死失效分析

楼主(2011-01-10):
Y4002型号的电机在安6220/C3轴承后空载运行一小时电机尾部冒烟,五小时后轴承抱死;
             电机转速2980r/min
             功率450kw
             轴承室温度50-60
目视检查: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生冒烟现象。拆除密封端盖后,看到有润滑脂有液化现象。主轴尚可转动。五个小时后运抵维修部,轴承出现抱死现象 。
               拆下轴承后发现:
轴承外圈一侧(轴承与定位外圈的垫片接触的面 )和外壁有摩擦过的痕迹;轴承内圈两侧均有严重的磨损和塑性变形;内圈滚道上有水波状坑痕。
注:
A面:轴承与压紧内圈的端盖相对的面(标有SKF型号的面)
B面:轴承与压紧外圈的垫片相对的面
轴承与端盖、垫片(分别用以压紧轴承内外圈)的接触面均有摩擦痕迹,另外B面内圈也有摩擦过的痕迹(可能为内圈与主轴轴肩摩擦的结果)
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呀??嘻嘻

网友:
超载了呗。
如果电机动平衡没做好,径向震动会比较大,理论上这个轴承最高转速是4000多转。

网友:
个人观点    脂润滑轴承的短时间出现问题   首先看润滑是否良好、润滑脂怎么样
还有通过轴承的磨损情况看    应该出现了相对滑动   就是轴承和轴等其他电机部件摩擦产生的
这是大游隙的  不是那么容易抱死的   设计的工作温度不低吧   (看到浪型保持架   上面都已经黑了   是油脂变性了    要是是保持架变黑 有可能是淬火了)
内滚道的水纹状坑痕有可能是振动产生的    国产的 6220双面密封4300r/min    skf应该会更高
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点评):
油脂变黑是工人拆卸轴承用气焊烘烤的结果,不是轴承运转时轴承高温导致的

网友(点评):
还是考虑使用的问题

网友A:
轴承内圈内径配合不当,过盈量过小,轴承发生蠕动。可能轴承安装时加热过高所致

网友(点评):
我很同意您的观点,呵呵!咱俩想一块去了

网友:
这么大的轴承,放在这么高的转速上,就是SKF也受不了啊!

保持器怎么也被磨了呢?还有外圈有放尘槽,是否不是开式的轴承,型号不是6220这么简单吧。

看颜色像是温度过高造成的,原因还是转速高!!

别相信什么理论转速值,那个都是不准的。参考一下好了,使用时我们都是打对折的。

网友(点评):
转速一般 我上面说了 国产的这个型号的脂润滑 极限都能达到4300r/min

网友(点评):
极限试验是在加力的情况下试验的 这种不受力或受很小力的情况下 这个转速可以接受 替换 那替换什么什么轴承那 轴承越大转速不是越低吗

网友(点评):
冷却条件的好的

网友:
楼主,我是做轴承应用的

网友(点评):
给出出主意呗??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点评):
哦 原来您上面已经给帮忙了 呵呵 相当感谢哈!!!

网友:
我看内外圈的摩擦痕迹很明显   应该是轴与内圈或者外圈与轴承孔的配合间隙过大 发生滑动摩擦发热造成的

网友:
跑外圈 同心度不够 轴承震动大

网友(2011-02-24):
从现象上看,轴承是烧了,楼主应把轴承清洗一下,看轴承发热的热源在哪里?甚至可以拆套检查,若是从滚道产生的,就可能是装配后游隙过小或异物进入产生,内外套打滑估计是轴承抱死后产生的,造成游隙小的原因很多,可检查设备和轴承配合件及安装方法。

网友(2011-05-26):
一.轴承是怎么拆下来的,也许因烧灼而变形,那轴与轴承座的公差;
二.电机前后轴承座的同轴度怎么样;
三.一端轴承是否能自如游动;
四.润滑脂加了轴承座的多少;
五.运行过程之中振动情况;
六.详细负载;
七.如何密封,或者说密封形式;
八.环境温度,粉尘,也就是所说的工况。

请详细回答以上八个问题。

网友(点评):
您很专业,能留下联系方式吗?我QQ:649997847 欢迎加入我的轴承技术交流群:122158346

网友:
请您说出:

初始游隙,残留游隙,有效游隙。

润滑脂的注入量。

网友:
看看轴承端盖是否压到轴承的内圈.

网友:
轴承内圈好像有明显的摩擦,是不是电机密封盖与轴承内圈间隙不合适

网友:
最后要说一句:轴承是消耗品,用的时间长了,必然要坏的,要换的,这也就是那么多轴承厂能生存的根本原因。

用用坏了,换个新的,也算是为社会做贡献了。

不必太计较原因。象皮鞋一样,穿穿,鞋底磨坏了,该换就换吧。

网友(点评):
大哥 问题是这个轴承装上去8分钟就烧掉了

网友(点评):
8分钟就挂了!那也太不行了!赶上了温州皮鞋,当年的质量是只穿1天的一天鞋!!

网友:
个人感觉是轴承安装的问题,是不是在安装时导致电机轴向前方窜动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请告知解决方法,如果有其他的建议不妨说出来!

网友:
明显属于装配问题,,轴承外圈与轴承座有明显湖上痕迹

楼主(2011-07-16):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轴承跑圈,导致高温,从而轴承抱死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应该是配合不标准吧。

网友:
   内圆与轴有间隙了吧。

楼主:
任毅  幸亏我没有选这个案例上去讲,要不然咱们两个讲的案例就一样了。哈哈哈哈!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是转速太高了,导致温度过高,使游隙减小,导致抱死...呵呵

网友(点评):
3000rpm,我认为不高,哈哈!

网友:
外径和端面的磨损说明轴承与轴承室和垫片发生滑动或蠕动,需要检查是否游隙偏小,轴与内孔之间的配合过盈量大造成游隙减小,在高速运转中游隙过小会产生温升,温升进一步导致轴承膨胀游隙更小造成轴承抱死,瞬时高温造成润滑脂失效

网友(2020-04-09):
究竟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1-02-22):
引用 网友A:
轴承内圈内径配合不当,过盈量过小,轴承发生蠕动。可能轴承安装时加热过高所致

这个观点还差不多,其他好多都是瞎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