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车翻车机液压系统原理讲解,正确吗?

楼主(2011-01-10):
下载的一篇论文(附件里有),总感觉这个液压系统原理部分讲解的有问题,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哦!(帮忙看下这个液压系统原理讲解粉红色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图2液压原理图省略了油箱主回路和压车机构油路,是4套压车机构液压系统中的1套。采用差动控制回路实现压车快进;采用节流阀调速避免压车冲击;采用组合缸补偿车皮弹簧复位位移;采用顺序阀实现回路的顺序动作。系统工作原理如下。
1)压车
压车时,电磁铁YHB通电,二位四通换向阀处于图2所示右位,经设定压力为4 MPa的工作油分3路进入压车缸:①经顺序单向阀6进入液压缸上腔;②经单向阀1.2、1.3进入液压缸下腔;③由于插装阀4控制盖板内梭阀两控制油口X、Z1均接回油路,插装阀4上腔通低压油,阀口开启;同时方向阀2上腔通经单向阀1.1、1.2过来的高压油,方向阀阀口关闭。此时一路压力油经插装阀4进入液压缸无杆腔。(插装阀怎么通向无杆腔了?都没有看到油路连接)由于无杆腔受压面积大于有杆腔,构成2个压差缸,且高压油因方向阀2阀口关闭无法卸压。此时,下腔活塞杆下行压车,压到位后压力达到平衡,压车停止。上腔活塞杆上行,由于顺序单向阀的背压作用,上腔压力上升,当压力达到上下平衡后,上腔活塞杆停止动作。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把上面那个图片改成这个图片(且原理说明如下):
1)压车时:电磁铁YHB通电,二位四通换向阀处于图2所示右位,经设定压力为4 MPa的工作油分3路
进入压车缸:①经顺序单向阀6进入液压缸上腔;②经单向阀1.2、1.5进入液压缸下腔;③由于插装阀4
控制盖板内梭阀两控制油口X接回油路,Z1接单向阀1.4(单向阀1.4截止),插装阀4上腔通低压油,阀口开启;同时方向阀2上腔通经单阀1.2过来的高压油,方向阀阀口关闭。此时一路压力油经插装阀4进入液压缸无杆腔。

网友:
先下载下来看看,也学习学习

楼主:
对于这个压车机构还有这样一个油缸:这个油缸的参数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压车机构液压系统的最大压力要达到多少?
谁知道请讲解一下哦!谢谢啦!O(∩_∩)O~
看过这个系统原理的请讨论一下哦!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2011-06-21):
很想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
正在学习液压不太明白

网友(2011-08-02):
是的,楼主的改动是正确的,油缸的结构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07-20):
好像这样讲有点问题。欢迎交流技术。QQ2310894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