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 工具选项参数设置,请教

楼主(2011-01-10):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以前在一大公司工作一直用PROE 正版,公司有标准固定的参数设置,各种工程图图幅、标注、符号等可以直接用,但是我的个人电脑装了pROE4.0工程图参数怎么设置成国标?参数设置后下次再打开PROE之前的参数设置又恢复到原设置了 怎么办?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
将参数设置的结果保存到启动的工作目录里,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