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加工的精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1-01-10):
工装加工的精度如何保证!

网友:
加工精度+调整精度,想要多高都可能实现。

网友:
说的有点模糊,制作工装的时候最好是孔一次加工完成,孔径尺寸把握好,消除加工工装的机床精度影响,个别孔大的要考虑温度影响了,LZ说问题的时候说详细点,大家好回帖

网友:
夹具的制造公差一般为产品加工公差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光景

网友(2011-09-09):
工装的精度除了各零件的制作精度外,最终的装配调试精度同样重要。可以说工装大多是通过调整后保证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