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直径15cM圆柱侧面,钻一个18MM的等分孔呀

楼主(2011-01-10):
如何在一个直径15cM圆柱侧面,钻一个18MM的等分的孔呀??要求正好贯穿直径,不能有一点误 差??用的是台钻,我钻了几次都偏了!!请大师帮忙呀??

网友:
误差总会有,无法避免。

网友:
先拿中心钻打点,然后在上钻头。不过我很怀疑你拿台钻能做大一点不差,你如果能干出来,那得几级钳工了。

网友:
1.划线找到要钻的孔。2.打样冲。3.用小钻头先打小空。工件压住不动。换打钻头。最后用18钻头钻到位。

网友:
装分度头,用铣刀来铣。

网友:
           只用钻床很难啊,

网友:
用铣床,上分度头,用铣床先打中心钻,再换钻头打孔

网友:
找好中心在大啊

网友:
1先固定一V型块。
2把V型块的中心找到。可以用试钻法,一步一步找准。然后固定好V型块。
3把工件可靠固定在V型块上。
4先用中心站引孔,再扩到8mm,14mm,18mm、

网友:
台钻不行吧,用铣床,用加工中心吧!

楼主:
划线了,从上孔打,就是打不到下孔十字线中心

网友:
用铣床吧!
钻床有点难度哦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找正工作台横向和纵向与主轴的垂直度,用13mm棒料(越粗越好)车90度顶尖夹在钻床上确定V型铁的位置按9楼的方法固定。用5mm中心钻打定位孔,再用5mm钻头打通孔,再用18mm钻头打孔,这样不用修横刃。不赞同用扩孔法,因扩孔无法定位容易打偏。

网友:
做一个工装可以解决但要看加工量大小

网友:
1.划线找到要钻的孔。 2.打样冲。 3.用小钻头先打小空。4.工件压住不动。换打钻头。最后用18钻头钻到位。

网友:
不知道你的台钻是什么设备?    呵呵    不懂             能用寻边器吗,先分中啊

楼主:
台钻过老了,工作台也难校正,坑坑洼洼不平呀,主轴也晃的很厉害呀,真的难搞了呀?

网友:
先打内孔 后以孔做基准 加工外圆到尺寸 行啊??

楼主:
先打内孔 后以孔做基准 加工外圆到尺寸 行啊??
不能的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差不多了,只是提醒楼主在发帖的时候不要前面用CM后面用MM这样会让人看错的,再说了也看着不舒服。

网友:
同意九楼看法,不过,最好上下都用V铁压住,先找好V铁的中心,然后顺着中心大孔,

网友:
先画线,然后用分度头加紧工件,用点钻点孔,钻孔,将分度头旋转180度点孔,再钻另一孔。

网友:
等分孔有没有公差?用V型台钳装夹。

网友:
用V型铁装好找好中心,直接用直径18的铣刀铣平,用中心钻打好孔再钻

网友:
这个在加工中心是很简单的了,

网友:
如何在一个直径15cM圆柱侧面,钻一个18MM的等分的孔呀??要求正好贯穿直径,不能有一点误 差??用的是台钻,我钻了几次都偏了!!请大师帮忙呀??
& r; f" c3 f: F直径15的圆棒,中间钻一个直接18的孔。。。。。。。。。。。。。。。。。。。。大哥你太神了

楼主:
zy3692976   看清了吗,是15CM,18MM呀

网友:
楼主再开大家的玩笑

网友:
同意9楼的看法;但是,没有一点误差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接近

网友:
单件加工,有一种设备叫线切割

网友:
回复 网友B:

铣刀洗不了那么深啊! 我感觉最好是把分度头来固定到台钻上! 通过划线把分度头调正 然后先用 M7左右的钻慢慢的打个小眼 然后再用M18扩孔!

网友:
我也感觉如果打点不准的话
是无法保证很准的
在铣床加工比较好办

网友(2011-02-09):
用数控加工中心做起来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