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学Cad,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01-10):
做一线数控机加工快十年了,会手工绘图、编程、常见故障维修,但却不会CAD,想自学,二维、三维(车床、铣床)。大家帮忙推荐下POR/E,UG等学哪个?
笔记本电脑行吗?需要什么样的配置啊?
再不学就要落后啦!呵呵!

网友:
二维的cad或者CAXA都可以,只要会制图,上手很快的,这两个软件也可以画三维图,对配置要求不高,专业点儿的三维,个人以为UG比PROE上手快些,最好是身边有个会的人在遇到问题时可以随时请教,那自己平时常用的图多练练,一个软件几个星期就可以出图了

网友:
身边有个会的人在遇到问题时可以随时请教

网友:
楼主危机意识很强啊 ,值得学习,初学者嘛我看先学习CAD比较好,UG比PROE要强大得多,所以难度也就更大得多,做普通三维图的话proe够用了,我现在用的是proe和CATIA。电脑嘛,现在的电脑都可以装这些软件的,只要不是很差..

网友:
我也是初学cad,电脑配置不用很高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有本书比着画就行了

网友:
CAD应该好学,找本书看看,多练习就好,要是用三维软件编程的话,我个人觉得ug比pro/e在编程上用的人多些。主要的难点是自动编程后,如何进行后处理。

网友:
同是菜鸟的我  来受教了@!

网友:
AUTOCAD是一切的基础
先学AUTOCAD,学完可以试试UG,UG外面用的比PRO/E多

网友:
本人也是刚学用CAD,不过上手很快的,所谓的会了不难。

网友(2011-02-24):
同是菜鸟的我  来受教

网友:
好学啊,天天学半个月就会有成果的

网友:
拿本书练练,找些视频看看,自己在多用点心

网友(2011-04-12):
是的二维的CAD,三维Pro!

网友:
额......还是先学CAD和Pro-e呀
wfheqingh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