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问题

楼主(2011-01-10):
       我的数控车FANUC系统,在程序里加M00暂停之后,而程序不执行此指令,在其定位后直接退刀,然后就接着加工,不知是什么问题,请朋友们帮忙速解,谢谢!

楼主:
有没有朋友遇到此类问题,请给予解答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M01呢?
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采用M01选择性停止也是不能用,不知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机床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问厂家吧。有可能是设置的参数。也有可能是改动过PLC。

网友:
你试试单独编写个小程序,看看M00是否暂停,再来和厂家确认设置情况

网友:
个人认为是参数的问题
看一下参数说明书

网友C:
参数问题,你在m0前加m5;m9;就好了

楼主:
居然换个启动按钮就好了,谢谢!

网友:
囧了 换个按钮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数问题,你在m0前加m5;m9;就好了

同意!
要暂停前先主轴停止!

网友(2011-03-21):
如果M00指令不能用那就是指令开关没开

网友:
启动开关不好啊!!!!!!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