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成本计算

楼主(2011-01-10):
钣金成本计算是 长乘宽乘高乘7.85除1000   所得出的重量在乘上铁的价格 我这样计算对吗  请教一下?

网友:
记忆中钣金成本不是按重量计算的,而是按照这个单子下料后用掉了几张板来算的

比如,一个钣金机箱,展开后,一张2500*1250的板,能下10个料,那么,一单100个机箱的单子,材料成本就是10张板的价格,然后加上加工费,喷涂费,运输费,最后得出整个成本

最关键的一点,目前国内绝大部分钣金厂商都采取剪刀车或数冲切割料方式,总有边角废料产生,而激光切割,经过精确排料计算,可以杜绝绝大部分边角废料,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激光硬件成本,排料软件成本),没有几家在采用。如果按重量计算,边角废料是加工厂自己承担,而按板的张数计算,边角废料就可以转嫁到客户头上。我接触过的几个钣金厂商都是这样计算的。

如果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如果按重量计算,边角废料是加工厂自己承担,而按板的张数计算,边角废料就可以转嫁到客户头上。”边角废料肯定要算到成本里面,因为有些边角可以再用,但有些只能按废料卖掉或进炼铁炉融化掉。

楼主:
我就是你们所说的客户  站在客户的角度我这种算法可以吗?

网友:
真按你这种算法我估计根本找不到供应商肯做

网友:
我们公司钣金报价,一般都是先大概计算出展开尺寸,用展开尺寸计算板材的成本,如有超规格的会加上特定材料费

网友:
版主的计算方法是材料费的算法,其他的加工费,表处费,税收等都没有算。会有工厂生产吗?????

网友(2011-02-10):
认真看了,                     学习了,

网友:
了解了解了,成本计算,真麻烦

网友:
新进人员,前来学习,不过啥都没学到

网友:
感謝好动心,谢谢搂主

网友: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学习了一下。

网友:
据说还有直接按照冲床开机时间算的

网友(2011-03-22):
一般还是要看材料的利用率的,废料也要算作成本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另外还要加上加工费

网友:
我也想多学学这个的!因为我也是做这方面的

网友:
(T*7.85+0.18)*C*L/1000000/N
T——板厚
C——板宽
L——板长
N——每张板出N件
0.18——锌层厚度(镀锌板,锌层为180)

网友:
现在哪家钣金厂没有数控冲床,大部分的钣金厂也都有激光机了。这些机床都会带相应的排版软件。所以现在钣金厂的废料已经不多了。材料利用率一般不会低于80%了。

网友:
一般都是先大概计算出展开尺寸,用展开尺寸计算板材的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钣金成本计算是 长乘宽乘高乘7.85除1000   所得出的重量在乘上铁的价格 我这样计算对吗  请教一下?

你这种方法,除1000000,不是除1000,但你习惯用1000也行。楼上所说的都对。每个厂算法不一样。

网友(2019-10-18):
要算展开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