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收缩率,请教

楼主(2011-01-11):
       在铸件凝固后连续冷却至室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尺寸缩小,待冷至室温时,铸件的尺寸将小于模样尺寸,为了做出合格的铸件,我们都会在铸件尺寸的基础加上铸造缩尺,即铸造收缩率。
       模具制作的尺寸会比铸件的尺寸大,此时我们所算出的冒口尺寸是不是也需要加铸造缩尺呢?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冒口尺寸没必要的,因为它不属于产品部分,尺寸不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铸件凝固后连续冷却至室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尺寸缩小,待冷至室温时,铸件的尺寸将小于模样尺寸,为 ...

同意上楼观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这个跟尺寸没多大关系,而是冒口补缩系数,即模数。
因为模具尺寸放了缩尺,比如材质为碳钢、砂型铸造,模具尺寸是铸件尺寸的1.02倍, 此时的模数也相应扩大了1.02倍。
按照理论上来说 M件:M颈:M冒=1 :1.1 :1.21
所以我想请教的是:模具制作时,冒口尺寸要不要一起放缩尺?
如果不要放铸造缩尺,是不是因为M冒:M件= 1.21 :1中,已经把冒口补缩的安全系数考虑进去了?

网友:
铸件考虑缩尺问题,冒口只要保证补缩效率就行了,

网友:
冒口补缩量,要看铁水自身的收缩率,是否能起到补缩作业关键在于冒口的位置、大小、形状、冒口颈模数是关键。。。
关系:铸件模数-冒口颈-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