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比例阀代替伺服阀

楼主(2011-01-11):
我们单位的伺服阀坏了,去力士乐购买要等半年,我们决定用意大利阿托斯的比例阀加压力补偿器来代替伺服阀EMG。不知是否可行?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最好把液压系统原理图发过来,让大家看下,在这个系统中,是不是液压比例阀完全可以实现伺服阀的功能,这样才好说!呵呵,只是个人意见哦!O(∩_∩)O~

网友:
这个估计无法替代吧,某些功能实现不了

网友:
现在的比例阀功能在不断提升,在许多的场合已经可以替代伺服阀了。但要用比例阀代替伺服阀,还必须要按照具体的工况分析确定,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不可以的,控制方式不一样,原理就不用说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以的,好好分析一下工况,现在比例阀的功能很强大,还相对便宜

网友:
新手 学习中
O(∩_∩)O~

网友(2012-03-21):
您那边使用的事什么型号的阀?

网友:
楼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
看你的工作场所吧,CPC还是EPC?一般这个都是伺服阀,没见过比例阀的!

网友:
建议你去询问上海七〇四研究所是否有相应的替换产品,该单位专业能力强,价格便宜。并且具有很强的服务能力。

网友:
用高频响的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看一下,应该考虑上反应时间以及反馈系统吧

网友:
看看原理和用途

网友(2020-01-23):
一般伺服阀是用在闭环场合,用来作为位置控制,其工作状态处在零位附近。如果你要用比例阀代替,必须得用高频响比例阀。只要要不要压力里补偿器不一定了,如果之前用伺服阀的时候用了,那你这里也可以用。在用压力补偿器的时候注意,此时在选择比例阀时,阀口压差按补偿器来计算

网友:
更换其他规格同参数的阀,加过渡是不是比较保险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