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olid绘制s形手柄

楼主(2011-01-11):
我有一个手柄成s形状,用solid怎么绘制出来啊,需要测绘那些尺寸啊,画了很久都没有画出来,哪位能帮帮我!!大体的形状如图:

网友:
设定一个基准面,画一条曲线。在画个轮廓。用扫描命令。样子应该就是这样,尺寸自己设置一下。

网友:
你这个需要多建几个基准面,画截面图放样

网友:
需要用到扫描放样的。。。。

网友:
赞同二楼的意见,还是用放样较好

网友(2011-04-01):
这样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