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厚板矫直机支撑滚轮轴承跑偏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1):
有个宽厚板矫直机支撑滚轮轴承,双列满装滚子结构,P6级,外径在450mm左右。应用上无轴向载荷。
轴承寿命无问题,但存在跑偏问题,直到顶坏外面的油封,一直无法理解为何,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就是背衬轴承
国外叫做森机米尔轧机轴承吧
你用的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
这个 P6 精度够嘛?听说这玩意要求跳动一致性很高吧!

楼主:
应该是背衬轴承/森机米尔轧机轴承。
轴承外圈特别厚的那种。
是国产的。发货前厂家要跳动配好对的。

网友:
这个不是背衬轴承/森机米尔轧机轴承,是矫直机专用轴承,和森机米尔轧机背衬轴承类似,一般是双列圆柱,或三列圆柱,没有保持架的满滚子轴承。
这种轴承的寿命不会太长,10-12月就要更换。
跑偏问题,直到顶坏外面的油封,这个要统计轴承损坏情况,看看有没有规律性。

网友:
呵呵,这个专业,踏步江山和老大,钢铁行业你们应该是蛮专业的了。以后有机会向你和一两酒请教。

楼主:
寿命是不长,SKF的寿命大约10个月就钢厂报废了,NSK的寿命很短。
我们刚开始用的轴承钢一下就碎了,现在的话,寿命在4个月左右。就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跑偏,而且是100%。客户能接受,配合改进意愿不强,但就不能开发其他客户了。产品图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寿命是不长,SKF的寿命大约10个月就钢厂报废了,NSK的寿命很短。
我们刚开始用的轴承钢一下就碎了,现在的 ...

10月不是和我说的一样吗!
你是钢厂的还是轴承厂的?你是要问应用问题还是轴承制造技术问题?

楼主:
我是轴承厂的,应该属于轴承制造技术问题吧,因为SKF的没有这个问题。主要是找不到原因,到底是轴承哪方面不好导致的。

网友(点评):
我有可能帮助做这个轴承的厂家推动进一些钢厂~ 看了联系下

网友:
今天刚好看到这种轴承  无锡那边做的

网友(点评):
兄弟 无锡哪里有 我去找找~能告诉我厂名嘛?

网友:
看矫直轮的外园磨损情况两边各有一段弧线,应该有轴向载荷,要不你再实际测量下。

网友(2011-12-24):
背衬轴承P6级精度不够,最低应该P4级。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2012-02-09):
我们也做这个,没见过里面的轴承会跑偏的

网友:
轴向力肯定有,左右压下是不一样的,关键怎么克服,滚子修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