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三个工件的同轴度?

楼主(2011-01-11):
我做汽车发电机实验,怎么保证汽车发电机、扭矩传感器、电动机三者的同轴度?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
不知道这三个部分的安装位置关系,有没有简单的位置安装图呢?

楼主:
上图是我随意画的
实物装配做出来了,在做实验时,存在很大的偏心距
现在想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偏心!

网友:
   采用整体加工的底座,将这三部分装到上面,然后调同轴度。再简单点就把联轴器换成挠性联轴器。

网友:
可以寻找一个微动台(移动距离大约相当于三件中的轴伸长度,做调节用。微动台底面要有移动方向定位面的,定位面是V形面。)把移动台按微动台底面定位面定位固定在电动机的输出轴上,此时微动台的移动方向与电动机输出轴的轴向平行。再在微动台上固定住一个杠杆式千分表,侧头打在扭矩传感器的输入轴上。先固定住电动机,移动微动台,使电动机输出轴和扭矩传感器的输入轴空间平行,再用手转动电动机的输出轴,可以测到电动机的输出轴与扭矩传感器的输入轴不同轴的偏心量,调整扭矩传感器的底座的垫片高度和水平量,最后达到电动机的输出轴与扭矩传感器的输入轴同心。之后固定扭矩传感器。再用同样的方法作调整扭矩传感器的输出轴与发电机的输入轴同轴度。

网友:
补充,以上做完后可在三个件上打上定位销,最后三件分开,安装连轴器,按定位销位置再安装上,就可以了。比较繁琐。

楼主:
6楼,什么是微动台,能在在市场上买到?

网友:
可以到光学仪器的厂家打听一下,最好是台下面有V型定位面的。如果实在买不着,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只要有定位面和轴向移动量。明白原理就行了

网友:
要么安装到同一个基座上,要么挠性联轴器可以不在同轴上或者万向连轴器连接

网友:
底座加垫片,打百分表

网友:
比较省心的办法就是发电机和电动机之间有一个法兰座,座的两端有同轴孔,发电机和电动机上都有一个凸台,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吧?
如果没有这个,那你只能做个可调整角度,三自由度调整平台,用百分表打电动机和发电机的两个轴,靠人工一点一点调同轴了。

网友:
问题极有可能处在联轴器的不同心上面。建议联轴器要严格一些。

楼主:
因为汽车用的发电机很怪,没空间用联轴器,我们自己做简单的联轴器,几位楼主说到注意联轴器,这个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