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零件加工时先加工孔还是先加工平面?

楼主(2011-01-11):
箱体零件加工时先加工孔还是先加工平面?

网友:
看你 以那个 做 基准  以孔做 基准 先 加工孔  以平面做基准 先加工平面

网友:
应该是先加工面的,面的垂直度,平行度加工好后,再来加工孔的。

网友:
可以先粗加工,后精加工,至于先孔还是先面就不好说

网友:
通常是先做面,然后再做孔

网友(2011-02-24):
通常是先做面,然后再做孔,如果担心会表面弄花,可留余量精加工一次

网友: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箱体类零件的加工顺序:先基准后其它,先面后孔,先粗后精,先主后次。

网友:
跟 句行位工 差的 要 求 选 择家  工  放法啊

网友:
先面后孔,在看以哪定位,先粗后精

网友(2011-04-01):
我们做的零件一般都是以面为基准,所以先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