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的交叉小孔如何画?

楼主(2011-01-11):
如图的交叉小孔如何画(用inventor如何画)?
请高手指点一下

附件是图纸的CAD档,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有热心的朋友吗?
请指点一下:如何再inventor里画3D草图,我画了,但是添加几何关系时找不到,不知道该如何弄

网友:
没用过,SW中,画这样的孔,通常要做辅助基准面,在辅助基准面上打孔。其他软件应该也大同小异。

网友(点评):
SW中我能画出来,但是目前换了个公司用inventor,还没有学会如何画

楼主:
好像用inventor的朋友少的可怜啊

网友:
在SW怎么画,在Inventor就怎么画啊,为什要用空间曲线啊(你想一次放样做出来吗),做几个辅助面,画草图旋转切除不可以吗,切两次?

网友(点评):
我是想一次就放样出来,现在主要是卡在画3D草图上了,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点评):
两条线决定一个面,你做个辅助面,画2d草图做为引导线不行吗?

楼主:
没有人愿意指点啊

网友(2011-02-23):
你得先做一个那个角度的面

网友:
inventor很难学吗?
我正想学inventor

网友A:
回复 网友B:

Inventor挺好学的,命令比较少,也比较简单。不过要不是你们单位用的话,还是学别的吧,Inventor用的人还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Inventor挺好学的,命令比较少,也比较简单。不过要不是你们单位用的话,还是学别 ...

一般设备用INVENTOR完全没问题,上手也快,画的也快。 复杂的曲面的就不好使了。
用什么软件完全是看画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由周边的人决定的。   无视他们

网友(2011-04-03):
看看  怎么画  很好奇

网友(2011-09-05):
打孔特征里有一个可以打斜孔  选定点和轴线打孔的那个  只是记不得叫什么了

网友:
用旋转切除会更方便一点呀。用打孔会麻烦一点

网友:
试试先把要用到的线投影下然后在3D的环境中先确定两条轴线的位置在挖孔,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大同小异的,我用SW,一般是做旋转切除!

网友:
尺寸随意的,顺便把IPT也传上来,文件格式是Inv2012版的。

.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兄弟,厉害!我还在学习这个软件。以后多向你请教,请指点。

网友:
恩这个问题我搞不懂要问的是什么?
这样的斜孔很容易啊

网友(2012-02-04):
简单的图好画,复杂的就不会了,新手学习中

网友:
如图的交叉小孔

网友(2012-03-06):
我做了一个示意图,感觉没什么难处啊?

网友:
可以在你的剖视图的位置做草图,画出两孔的中心线后,以中心线为旋转轴,孔半径为旋转截面,去除材料旋转出来。应该不难的。

网友(2012-04-27):
方法和sw一样    在aip里  你的知道什么叫ucs坐标系
和cad的三维制作一样  ucs坐标系的创建也就是基准面 线 点

网友:
建立工作面,然后用旋转就ok了,用放样不好,扫描比较靠谱

网友(2012-06-03):
直接画圆 然后控制深度,拉伸不久OK了?

网友(2018-05-30):
创建工作平面, 画圆、 拉伸、输入深度、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热心的朋友吗?
请指点一下:如何再inventor里画3D草图,我画了,但是添加几何关系时找不到,不知道该如 ...

求助你的附件还要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