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对不对呀?我感觉是对的!

楼主(2011-01-11):
大批量生产时,若使用由专用机床和专用工艺装备组成的生产线,应按工序分散的原则组织生产?

网友:
错,工序愈多,产生的问题愈多,特别是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

网友:
这没有对与错之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也不一两句话能说完的。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篮子说是对还是错。

网友:
期待高手分析

网友:
能保证要求的情况下,当然是工序越多,越快,因为用的机床多,每个工序的时间变短了,相对来讲就是生产周期短了。要求高的东西,比如机床类的当然是一次装夹完工最好。比如现在生产数控车的大工厂,一般都有5面体加工中心,装上后,一次完成5个面的加工,相对来讲精度就要高的多。

网友(2011-02-24):
按工序分散的原则
本人不大赞成,主要看实际生产效率而定.有的车床只能装四把刀,有的装八把刀

网友:
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