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弹簧需要图纸上的哪些尺寸?

楼主(2011-01-11):
如题。本人从来没接触过弹簧的制作工艺,在设计的时候心里没底,所以想问明白点。如果能有详细的工艺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
外圆直径、高度、总圈数、有效圈数、钢丝直径、端面形状以及需要的弹力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首先先确定是拉伸弹簧还是压缩弹簧、工作载荷、弹簧材质、自由长度、材料直径、弹簧中径、弹簧的有效圈数、断面形状。材料直径和弹簧中径可根据工作极限载荷查表获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哥你头像好个性啊

网友:
                              ????直径、高度和弹簧用材直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加工用的参数,有效载荷大概是设计过程用到的。自由长度是加工用到的。

网友(2014-04-24):
数控设备加工弹簧,逻辑上像是一笔画,所有直线长度都应该表示出来,圆圈要标识外径和允许公差,平面角度有的话正常标示就好。立体造型的弹簧,有角度,就表示可以测量的角度(就是有直线相交构成的平面上的角度)。

其他特殊的,表面要求,造型要求文字附录在最下就可以了。剩下的加工厂会特别问你。

被工厂问设计细节不丢人,被问得越多,你设计的东西制造出来越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