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G做皮带轮仿真运动?

楼主(2011-01-11):
我画了两个皮带轮,不知怎么做运动仿真?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期待高手

楼主:
恩,不知通过线缆副、点在线上副、线在线上副这些工具,能否实现?

网友:
帮忙顶一下,我也想知道,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好,谢谢大家啦,我很需要答案!

网友:
我在学UG的仿真,书上有,不过还没学到这一块,呵呵

楼主:
哦,太好了~到时分享一下哦!
我找了很多资料,始终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想学仿真方面的东西,一直没找到,希望各路大侠指教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本书了,我就买了一本,正学着呢

网友:
高手在那里 出来遛遛阿

网友:
这个...真不会

假设在2个轮之间设置个虚拟轮过渡下,利用2个齿轮副,我想也可以表现出来

网友:
我试了下,可行.不需要任何建模,找到一个点设立旋转F即可

楼主:
什么是模拟轮呢?
还是不明白

网友:
带轮传动其实跟齿轮传动差不多 ,齿轮传动会的吧?只是齿轮传动2个轮子转动的方向相反.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辅助轮,使得传动的方向一致.这样就需要3个连杆,2个齿轮副.
至于对虚拟轮不明白的话,你就直接在上面再画个轮子,效果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你画了个轮子,这样就是看见3个东西在转,而不是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