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转矩的问题

楼主(2011-01-11):
一直搞不清楚电动机转矩的问题
1)电机星三角启动的时候转矩从开机那一秒开始到正常运行转矩是怎么变化的?
2)如果用变频器 转矩又是怎么变化的 是不是和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有关系?
3)电机转矩的公式 T=9549P/N   有没有一个适用范围的?
谢谢各位大大了  给我解释下 或者给我发个资料~~~~~~~~ 邮箱qmj37@163.com    谢谢~~~

网友:
转矩可分为静态转矩和动态转矩。
静态转矩是指不随时间变化或变化很小、很缓慢的转矩,包括静止转矩、恒定转矩、缓变转矩和微脉动转矩。
静止转矩的值为常数,传动轴不旋转;
恒定转矩的值为常数,但传动轴以匀速旋转,如电机稳定工作时的转矩;
缓变转矩的值随时间缓慢变化,但在短时间内可认为转矩值是不变的;
微脉动转矩的瞬时值有幅度不大的脉动变化。
动态转矩是指随时间变化很大的转矩,包括振动转矩、过渡转矩和随机转矩三种。
振动转矩的值是周期性波动的;
过渡转矩是机械从一种工况转换到另一种工况时的转矩变化过程;
随机转矩是一种不确定的、变化无规律的转矩。

网友:
二楼说的是感应电机吗?感应电机只有启动转矩和工作转矩,哪有静态转矩?好像没听说过。倒是伺服电机有锁定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