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钻头不好用

楼主(2011-01-11):
  刚买的二十九的钻头一开始还挺好的,为什么用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后就不好用了。。我又磨掉一大块,用起来还是没一开始好用,为什么?钻头质量的问题?还是磨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磨的问题!

网友:
带涂层的么?基本上是没磨好.

网友:
麻花钻磨得多了,中心横刃就越来越宽,在磨好切削刃后,还要修磨横刃,一般修磨到1mm左右。

楼主:
是带图层的。。我磨了好几遍,怎么磨都不太好用。。好像钻头不带图层的能好用点

楼主:
我们先钻一个十二的定位孔,那个二十九的钻头钻不下去,钻下去的时候看着有点别劲,刚开始用的时候没发生这种情况,都是我磨的。。我们用50摇臂钻钻孔,钻速85,进给量0.25

网友:
钻什么,转速怎么慢。。。。。。

楼主:
材料是40Cr的,速度快了到底就钻不动了。。很吓人的

网友:
钻头是不是没有磨好啊。

网友:
     嘿嘿,可能是钻头越到后面硬度越低,要么就是磨钻头的时候整退火了导致硬度不够。所以就不给力了嘛。

网友:
楼上那位仁兄言之有理!我赞同他的说法!嘻嘻!

网友:
刀具的前角,后角搞清楚吧!

网友:
刚买的二十九的钻头一开始还挺好的,为什么用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后就不好用了。。我又磨掉一大块,用起来还是没一开始好用,为什么?钻头质量的问题?还是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磨的  问题

网友:
还有,转速低、进给大,冷却是不是不够。

网友:
我看是钻头的问题,以前都是你磨的,现在说又不好用了。
不带涂层的可能会好点,在刃磨了之后。。。。

网友:
哪方面不好用,应该是磨得问题。

网友:
你的材料比较硬,会不会是由于钻削力较大,用了三分之一后钻头经过长时间的加工有些弯曲,你观察下钻头的跳动

网友:
钻头是伪劣产品,别磨了,下班,洗完手去找经销售去理赔。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啊?

网友:
钻头两条棱边磨损,成了锥型,换钻头吧。

网友:
磨的问题...................

网友:
1.钻头质量有问题
2.40Cr材料比较硬,钻头容易磨损
3.加工时没有及时冷却,造成钻头刃带退货

网友:
如果钻头的刃没有磨损,那就应该是磨的问题了,磨钻头要注意后角不能高于前角,两边角度要差不多防止单刃切削磨损快,还要注意不能磨退火了。29的钻头钻眼时转速不应太高,一般200到250左右,钻眼时还要注意冷却钻头加切削液。

网友:
可能是钻头的问题,看看两侧刃是不是磨损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估计买到假冒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