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用好刀具,压缩加工成本?

楼主(2011-01-11):
我们公司混用了许多刀具公司的产品包括山特维克、京瓷、三菱等。机加工只做精加工。刀具成本在0.2-0.05元之间(工件不一样,成本也会有不同),请大家讨论一下这算不算合理,你们公司怎么样的情况?怎么样才能用好刀具,压缩加工成本?(我知道不同的产品有他的特点,我只想了解大概的情况)

楼主:
怎么拉,大家都给冷空气冻住了吗,还是觉得这个问题微不足道啊?
大家来给一下意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你的状况貌似已经很好了;
2、你加工的是什么?

网友:
很少用很少用很少用

楼主:
我们是做空气压缩机的

网友(2012-05-18):
我以所在的公司一台压缩机刀具在成本要24元

网友:
脱离产品的制造成本光谈刀具成本是没有意义的,加工一个发动机缸体和加工一个螺母的刀具成本差距可大了去了。用刀具成本占制造成本的比例比较合适。

游客

网友:
同意

网友:
没有不好的刀具,只有不会用刀的人。一个优秀的刀具工程师,可以最大化地提高刀具寿命并降低刀具成本。

网友:
你这个成本是单件产品算的啊?

网友:
你那成本怎么算的?

网友:
用好刀具,首先购买的刀具要好,其次保养方法,使用方法都能影响刀具使用寿命

网友:
降低成本和刀具成本,因产品的要求而定

网友(2012-06-28):
不能光看刀具的成本,还要考虑效率的问题,刀具成本是很少的,机物料消耗和动力消耗,综合考虑,刀具只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
选用什么刀具这个跟你的加工工件的材质和加工效果需要有很大关系的
如果是普通的钢件并且对表面精度要求不高用普通陶瓷 涂层 合金刀片都行还便宜可以降低成本
如果你是加工硬度非常高的淬火钢件比如淬火磨具钢,工具钢,轴承钢件或是高硬度铸铁类并且要求光洁度高的话
可以用氮化硼CBN超硬精车刀具  刀具耐用 光洁度好  加工效率高  不过成本也相对高

选用适合自己的刀具
一:看自己加工的对象用什么刀具可以加工  二:看自己对工件加工精度光洁度的要求多高,什么刀具可以满足需求

这个如果有时候不知道的话可以向做刀具行业的询问,一般做刀具行业都知道

不过需要提供你加工的工件材质  硬度  精加工还是粗加工   有没有精度要求 等等

发现很多客户都是在网上买刀的时候都是写买刀具 或是车刀 多少多少的
买刀的时候如果知道自己用什么刀最好是注明自己加工的工件材质和你想要买的刀具的材质

网友:
5楼、6楼你们哪个压缩机单位的?我们是同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