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上的接管法兰的压力等级如何确定?

楼主(2011-01-11):
我公司现在要定一台低压分汽缸,蒸汽压力0.49mpa,温度180度,请问该如何确定接管上法兰的压力等级,PN10等级的法兰可以吗?

网友:
法兰标准里有不同材料的压力-温度表,一般的情况下查一下就行,再留一些裕量,HG 20592-20635-2009,看了一下PN10的可以,PN6的有些材料不行

俺也一知半解,仅供参考

网友(2011-03-10):
0.49*1.25=0.6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