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高温隔热材料

楼主(2011-01-11):
各位知道有什么隔热材料没,要求材料表面比较光滑,可耐300度高温。谢谢了

网友:
你看看钛合金行不行。飞机上好像常用钛和镍合金

网友:
不是吧,要隔这么高的温度,有点难度啊,

网友:
聚四氟乙烯

网友(点评):
聚四氟乙烯,耐高温,隔热吗? 是不是只要是耐高温的材料都会隔热?

网友(点评):
铁氟龙嘛.....300°还是有点略高了

网友:
用0.5mm钼扳3-4层,每层间隔10mm用瓷块搁开。

网友(2013-07-17):
百度了一下:+ x7 j5 ~* _" ~3 Z% j
聚四氟乙烯板材,由100%的纯聚四氟乙烯经模压、车削、裁切等各种工艺精制而成,在已知的塑料中它具有最好的耐化学腐蚀性能,不老化,电绝缘,并具有极低的磨擦系数, 在无负荷的情况下,能在-180~+260度的温度下使用。适用于平垫、V型垫、衬材等密封材料,活塞环、导轨等润滑材料,电绝缘材料,防粘材料等。

网友:
又要隔热又要光滑,耐热不锈钢包住保温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