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焊接

楼主(2011-01-11):
两种厚度的铝带0.6+0.8,材质是5052的,怎么焊接起来,
可以用氩弧焊吗?还是要其它什么焊接方法?

网友:
搅拌摩擦焊,该方法焊缝很光滑。而且强度高

网友:
我也想知道,前阵子我也买了铝管,两头用一铝棒堵住,然后焊接,再两头车轴承位,这样比买铝棒要便宜,焊接用的是跟铜焊一样的方法,买了铝钎焊粉,铝条,结果根本焊不起来,之前做过测试,用两块铝,但是同种材质,就OK,这一次就不行了,搞不懂,仔细观看,铝管是挤出加工的,铝棒是车棒,就不行,郁闷,也想找有很好的办法,问过卖焊接材料的店,人家说可以用氩弧焊,要交直流的那种,不懂,呵呵,等高手来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焊接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一些常规的,
搅拌磨擦焊第一次听说,百度了一下,感觉很强大,
搅拌磨擦焊好象是适用于结构简单的,

因为还没有看到图纸不知道结构复杂不复杂,
所以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
这种零件是典型电子束焊,厚度太薄,用普通焊接一烧就是一个洞,搅拌摩擦焊也一样,这种要求材料进行强烈塑性变形的焊接手段不能焊太薄的带,还不能焊太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搅拌摩擦焊在轻轨方面用的很多。且比较热门,焊缝效果好,主要用在直焊缝中。要是这种方法不行,可以试着用钨极氩弧焊等。

网友:
交流氩弧焊,薄板用乙炔焊,焊条用母材同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电子束焊也是第一回听到,不知道在苏州附近有这种厂家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过焊接师傅,都说太薄了,用氩弧焊理论上是可以,但实际容易烧穿,
1+1的有焊过,这么薄的都没有焊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电子束焊也是第一回听到,不知道在苏州附近有这种厂家没?

如果价钱可以接受的话,你可以找苏州的probeam,如果嫌贵,可以找我,不过我在北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价钱可以接受的话,你可以找苏州的probeam,如果嫌贵,可以找我,不过我在北京。

北京是有点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