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子轴应用什么钢来做,要求长度一米以上

楼主(2011-01-12):
销子轴应用什么钢来做,要求长度一米以上。销子轴(圆柱销)规格有2mm,3mm粗的么?

网友:
根据你的需要来做,45号钢都可以的,貌似这个销轴是标准件

网友:
1.自己做一般是用45钢调质
2.长度一米的还叫销轴么
3.圆柱销是标准件 可以去查GB

网友:
可以看有没有冷拔的40Cr或者45钢。其直径精度比较高。硬度也比较高。

网友:
一提材料要求,总是用好钢。好钢难加工又难安装,安装精度也不一定达到要求。
一般,35调质即可。

网友:
2mm,3mm,长度一米,这太细长了吧,用在哪里?

网友:
楼主是要整根的切成单个的用呢还是销轴就要1M长啊?

网友:
楼主是要整根的切成单个的用呢还是销轴就要1M长啊?//

网友:
1米长的2、3mm销子?
材质再好能起啥用途???
还是改设计吧。。。
要不随便找个直的钢条就行

网友:
                                  查机械手册很多的!!看你做什么用,一般用途就便宜点的材料

网友:
一米长,3mm,是不是有点太留了,这用在什么地方的呀?你加工出来的直线度怎么要求呀,

网友:
销轴一般材料:35号、45号
/ B: p! g! Q* f) W进行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