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走丝电火花数控切割机加工——齿轮的误差如何分析?

楼主(2011-01-12):
我是才开始搞齿轮的 ---最近老板加工了一对齿轮做减速器
加工设备——————低速走丝电火花数控切割机------三光牌的
叫我分析加工的理论误差————
所以特来求教各位高手——

楼主:
求高手指教——万分感谢!低速走丝电火花数控切割机加工的加工原理也可以帮我解释下 谢谢

楼主:
是通过CAD 数据导入 低速走丝电火花数控切割机加工机床 进行加工的

网友:
轮齿表面是锯齿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意思是   加工后齿轮齿廓表面的是呈锯齿形的? 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答非所问 莫名其妙 。。。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