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如何标注弧长

楼主(2011-01-12):
请问在CATIA的草图中如何标注弧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可以标注弧长!

网友(2011-03-27):
点击《测量》(如图未命名)进入对话框(如图1)选择测量项和自定义(图2),之后选择弧长,并《确定》,就OK了。

网友:
标注弧长一般用来表示路径长度,是为了方便计算,一般情况下不检测。

网友(2011-07-19):
在catia二维工程图里可以标注弧长,但是只能对于一段弧的总长标注,命令就是一般命令“长度/距离尺寸”,但是无法在一段弧上标注一部分的弧长。在草绘里好像没有命令。

网友(2011-10-08):
似乎没听说过有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