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处理后再进行淬火处理,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1-01-12):
  请教高手们一个热处理的问题,渗碳处理后再进行淬火处理,这样可以吗?一般什么样的零件会这样?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今天看见一张外国的设计图纸,热处理用英文缩写写的,“HC-HQ-HT”,表面硬度是MHV700以上,我开始觉得HC是(heat correctitude)正火,HQ是(heat quench)淬火, HT是(heat temper)退火的缩写。但是理论上好像将不同,考虑材料是SCM415(这是日本的低碳铬钼合金钢的牌号),所以我觉得HC的意思应该是渗碳。我不知道这样推敲是不是正确。还有就是渗碳与淬火同时应用在一个零件有这用的吗,工艺上是如何实现的?
  本人还有一个"非份的想法" 不知哪位大侠可以总结一下常用的热处理工艺有哪几种?都应用于那些常用的零件?本人参加工作时间尚短,经验有限,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
低碳材料不渗碳怎么淬火啊?不是可不可以,而是一定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再请问大侠一下,渗完碳后是都必须要淬火处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渗碳是为了提高表面的碳含量,然后通过淬火来达到外硬内韧的效果。没有碳,光淬火有用吗?

网友(点评):
不光是表面含碳量、还有碳浓度梯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样啊,十分感谢大侠的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渗碳的作用就是为了提高低碳钢表面含碳量,为淬火做准备

一般流程都是渗碳+淬火,有的整体淬火,有的是局部淬火,
但是渗碳淬火变形较大,要注意精加工余量的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

网友:
这种工艺很多的,比如说用来做齿轮的20CrMnTi
就是渗碳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