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样材料的属于什么钢啊?料大概多少钱一吨呢?

楼主(2011-01-12):
有个客户有种铸钢件产品需要做,形状不是很复杂,用硅溶胶工艺,只是我们一直是做的不锈钢304和316的材料。铸件重量:7kg      材料成分:碳(0.18%-0.25%),硅(0.6%),锰(1.2%-1.6%)磷(0.05%)硫(0.05%),请大家给点意见,这种铸件属于什么钢?原料什么价格?

网友:
只有成分。。没牌号嘛?

网友(2011-06-30):
是在考大家的专业知识吗?

网友(2011-07-30):
个人意见,低合金结构钢(廣泛用來製造橋樑,船舶,车辆,锅炉,压力容器,大型钢结构)或者合金滲碳鋼(汽车,拖拉机中的变速齿轮,内燃机上得凸轮轴,活塞销等)

网友(2011-09-08):
相近与27硅锰,因为含硅,一般不用来渗碳,调制状态下用于要求高韧性和耐磨性的热冲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