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管(钢管)最后清洁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工具?

楼主(2011-01-12):
液压油管(钢管)最后清洁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工具?为此我很苦恼

谁有更科学的方法解决批量生产中各种不同型号、不同长度、钢管内壁的清洁问题!(此产品主要用于挖掘机、推土机。。)请大家帮帮忙,让我借鉴下!谢谢!

网友:
就是正规酸洗流程,其它都不可靠,省事了后患无穷,

网友:
按工序流程来没错

网友:
详细的工艺流程,能说说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是油管酸洗流程,液压安装手册里有,很全面,本论坛有讲这个的文章,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是油管酸洗流程,液压安装手册里有,很全面,本论坛有讲这个的文章,可以下载,

谢谢大哥指点迷津!我翻书去

网友:
管路安装后的清洗流程是:系统管路新试装,之后用20%的硫酸或盐酸溶液进行酸洗,再用10%的苏打水中合10min,最后用温水冲洗,待干燥涂油后进行二次安装。

批量管路的清洗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弯曲之后,会有一些锈蚀脱落,还有一些处于半脱落状态,不酸洗是不行的。

省这点事,后患无穷

网友:
呵呵。
酸洗。
我在现场只见过酸洗。一个流程。
很省事,一个酸洗槽就可以了。
并没有看到诸如书本或手册上描述的流程。
到目前为止,现场应用的情况还不错。
好像他们到哪儿都只有一个酸洗槽。

网友(2011-07-15):
喷砂,酸洗

网友:
酸洗中和钝化这样才能保证钢管几天之内不会生锈

网友:
MDF生产线现场配制液压油管酸洗方案
        为了达到现场配置液压油管道清洗确保液压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因此对现场配置液压油管及高温导热油管进行酸洗,特制定此酸洗方案。在操作时认真按本方案的规定执行。
施工准备
人员准备
        组成由业主和施工方共同参加的酸洗工作小组,并指定负责人,对酸洗工作负责,具体实施酸洗工作。
原料、器材的准备
37%盐酸100Kg
工业碱50Kg
酸洗配制桶50装塑料桶或陶瓷小缸2件
水杓(塑料)1件
耐酸手套3双
耐酸胶鞋3双
扒杆2付(自制)
PH试纸2本
3T葫芦2台
10、46#抗磨液压油170Kg/桶1桶
11、潜水泵1台
12、塑料小漏斗个
13、口罩5个
14、小空压机1台
现场准备
1、接通水源至主油管沟旁
2、疏通或开辟室外排水通道
3、制作盲板,加液漏斗和木塞
4、清理施工现场,准备固定管道的垫木和抓钉
5、接通压缩空气
现场施工
拆除主油管直出口与设备联接口,用2台链条葫芦将主油管吊在扒杆上,并使进油端尽可能向上倾斜。进口端制作钢板漏斗及法兰,用螺栓加橡胶石棉板紧固。下口端用盲板加垫紧固。
将所有现场配置已安装的油管全部拆卸,平摆在车间地面。带弯头管道使其一端置于朝上,另一端加木塞楔紧。直管一端加木塞,竖直置于压机地坑。
压机基坑注水,深度约100mm,并加入25Kg经热水熔解成的碱液注入地坑。
配置酸洗液:按每百公斤37%浓度的盐酸加200~250公斤洁净水配制成酸洗液备用。
灌液:用塑料杓将已配制好的酸液经漏斗缓缓地灌入管内,使管内液体灌满。
排液:酸液注入管内静置8~12小时,使被酸洗管道内壁呈现金属本色,即可排液。将废液直接排入压机机坑。
排液后,用清水对管内冲洗数遍后,在管内注入清水约80%,操作方法按昭5执行。
将配置的1~3%的碱液徐徐注入管内,并用试纸检查其PH值,使PH值≥6,静置4小时,即可排去中和液。中和过程需要反复多次的进行检查。
清水冲洗:排放中和液后,再用清水对管内进行冲洗将残留药液全部冲洗干净。
吹干:用压缩空气对管内充分吹干,不留水渍。
灌油(涂油):涂油,将液压油置于管内,用压缩空气由一端吹入,使油在管内形成油膜,以防管内生锈。
管道复位,按要求进行第二次安装。
酸洗结束后的善后工作。
及时将地坑废液用水泵抽至室外排除。
拆除临时供水、供气管
将余下的药液进行中和处理或入库
器材入库
清理现场,恢复作业状况
施工安全注意事项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在施工中须特别注意如下几点:
配置酸液时,施工人员须佩带耐酸手套、胶鞋和口罩。
与酸洗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现场。

网友:
我单位采用的是:酸洗槽,不是批量的话,就用钢板焊个槽就行,用了就算了,省事。

网友:
很好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恩 精密无缝管也需要酸洗吗??我们一般都只是用压缩空气吹吹完事 呵呵 可能是很不规范

网友:
一般的酸洗还是不行的  很快就要内壁生锈 必须经过磷化处理 才可保证长时间的存放而不出现生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专门的管路清洁工具,其可以使管路的清洁度达到NASI 4级,这是最新最好的管路专用工具。

网友:
建议用精密无缝管,酸洗等工作就不需要再做了。但只能用卡套式管接头。另还需要用液压弯管机冷弯。要是量大的话还需要用到液压卡套预装机预装卡套。我公司做设备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从来没有因油被污染而产生过麻烦。只是生产成本高一些。但可以省下不少工时。

网友:
我们都是用汽油洗!!

网友:
酸洗、磷化

网友:
如果自己不能酸洗,可以找一个做钣金喷漆的地方,要做那种焊接电控箱的,他们一般都会把做好的东西,先洗再喷

网友(2011-08-16):
一般酸洗磷化,管路喷砂倒还没听说过

网友:
上海试验机厂是用钢丝刷伸进去除锈的

网友:
油压管路酸洗方法

网友:
液压油管最后清洁的时候用酸洗方法。

网友:
呵呵!又学点东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