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内圈严重变形 保证你没见过

楼主(2011-01-12):
驱动风机的二级电机轴承6317 运行时保持架碎裂
现场状况如下:

电机型号:Y355M2-2 (贝得牌电机)
电机转速:2983rpm
润滑脂:新征牌3#通用锂基润滑脂(该润滑脂包装上表明该润滑脂为适用于装载机、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的耐磨高载润滑脂)
轴承安装于水平轴,内圈旋转
轴承运行时间:10天左右 为第一次失效
轴承工作温度:60℃
该轴承为电机定位端轴承
问题描述:
该轴承保持架碎裂,部分保持架碎裂后进入滚道,被碾压为片状;
轴承内圈已高温(已经变为黑色),且有严重的变形。轴承宽度应该为41mm,但是该内圈宽度最宽处已经变为50.30mm。
内圈两侧分别与轴肩和锁紧螺母接触的面均有较严重的磨损,尤其是内圈与锁紧螺母接触面,且二者之间存在宽约1mm,长大概为四分之一圆周的缝隙。
内圈滚道上有严重的粘着磨损 ,且不均匀分布,变形越为严重的区域粘着磨损也越严重。
轴承外圈两侧和外壁均有较严重的高温痕迹(已经变为蓝色)和摩擦痕迹。
外圈滚道不均匀分布有严重的碎屑压痕;

滚动体表面有碎屑压痕和严重磨痕;
另外,轴向定位外圈的压片内孔(与电机漆包线靠近的一侧)有严重的磨损,且产生了大量细密的粉末状碎屑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轴承内圈发生如此大的变形??

网友:
怎么没看见密封圈呢?

轴承是原机配套的还是贵司选装的?其轴荷多大?

网友(点评):
这是开式轴承 没有密封圈 这个轴承是原机配的 工厂做维修时换上了SKF的轴承 但是型号是没有变的,还是原机配的轴承型号

网友(点评):
哦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 您是说轴封 是吧? 现场的密封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看变形的样子,应该是轴偏了再加上负载大造成的。

网友:
这样的轴承我也见过的,而且坏了以后很难拆下来

网友(点评):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此大的变形呢?

网友:
明显是烧伤............

网友:
这个帖子专业,可惜我要半个板凳好好听大侠们分析分析。

网友(点评):
别呀 您版主不说话 谁还敢说话呀 ?嘿嘿!!开个玩笑。说正事: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此大的变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是非科班出身的,故障分析可轮不到我发言呢。我也是轴承行业的小学生,您都是SKF的人了,是经销还是?总之,我没把握的事情,我不出头,害怕说错了。

网友:
是不是加轴向力了
电蚀磨损
这种都还成这样了  不好分析了  这是猜测

网友:
我说的不对 希望赐教   我想知道这个轴承专家分析的原因

网友:
尽管楼主已经作出故障的详细描述,但是还有一点需要了解的,是该电机与风机是如何联接:皮带轮、联轴器、还是风轮直接安在电机轴伸?
贝得电机,是江苏仪征的那家吧?

网友:
这个轴承能挑一担粮,你非要让它挑两担,它不成这样才奇怪呢。

轴承是消耗品,用用就成这样了,没什么好奇怪的,再买新的好了。

如果轴承都不坏,我们的轴承卖给谁去呀。

网友:
案情还原应该是这样的:先是轴承被人大力加压,他受不了了,发热,钢球的硬度高于内外圈,所以内外圈被磨损了,一磨损保持器就不合适了,断裂,断下的东东又在沟道里,继续加重磨损,恶行循环,直至整个轴承完蛋了。设备不转了,这就是一个轴承引发的悲剧啊!

你看那个颜色就知道轴承死前经历了多么惨烈的高温啊,让我想起了邱少云同志。

网友(点评):
人家邱少云牺牲前没有出声呀 可是这个轴承不可能不出声的

网友(点评):
你错了,邱少云牺牲时用重庆话悄悄地对连长说了:我要是轴承就好了,高温高负荷下,噪音还小,绝对是高品质的。Z4组以上的。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所以没什么是:保证你没见过的。

保证我们都见过!

网友(点评):
“保证你没见过”是用来招揽读者的 嘿嘿!!

网友:
敝厂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例,轴承是SKF 30215 ,失效主因为油润滑失效,保持架小部分先被拉扯变长而与滚道接触,之后灾难就开始咯。
也是有高温烧着和保持架损坏,滚柱受损。。。这些情况。

小型油泵的6002也有多次这样的损坏,原因也是油润滑失效。

网友:
哈哈,原来是标题党

网友:
学习了   分析的不错......................................................................................

网友:
回楼主:建议检查轴承定位外壳和轴的尺寸及负载,还有就是你润滑脂的选择

网友(点评):
我咨询了一下SKF的应用工程师 得到的答复是:轴承损坏太严重 无法分析失效根源 只能从现在的表观现象大致的推断可能原因 唉……有点失望。咱们还是自力更生吧!!

网友:
来看个热闹。不过多少学点见识点的。

网友:
我们是生产轴承的,我谈一下几点看法。凭我的经验这种轴承的失效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轴承接触外部热源,致使轴承游隙变小,后来成了负游隙。长时间在此状态工作,轴承自身还会产生更多热量,最后轴承烧蚀。2、轴承内部进去杂质。我曾专门做过实验,把正常的轴承注进一些泥浆水,7000转/分的转速,轴承运转199分钟就出现了楼主所发图片的描述的轴承现象!

网友:
轴承烧的有点厉害了,不清楚具体的使用情况,不好说什么原因造成的,表面看是载荷大了。

网友(2011-05-04):
学习了,烧了几个找不到原因

网友:
首先是钢球不转了,而后把保持器推坏,保持器坏了钢球变会偏向一边运转,然后就出现了过热。钢球不转的原因就不好说了,原因很多。按 装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