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商城产品一级分类,请大家提意见

楼主(2011-01-12):
综合大家的意见,下面我把机械商城产品一级分类列一下,大家看看是否科学。有什么修改意见,请跟帖说明,一定加分奖励。先谢谢了。

----------------------
1、通用加工设备及附件
2、
工艺装置
3、
通用零部件
4、
通用机械及附件
5、行业设备
6、工控自动化产品(这类产品都有哪些是机械行业常用的?具体如何分二级类?)
7、仪器仪表(仪器仪表作为一级类是否合适?还是放在工控里?)
8、机械用材料(材料怎么分二级类?)
9、机械加工服务
10、机械设计服务
11、机械维修改造服务
12、
图书资料及应用软件

网友:
机械用材料:1.黑色金属,2.有色金属,3.非金属材料.

网友:
常用工控自动化产品:
低压配电◆漏电保护装置| 低压断路器|  低压配电开关| 变压器| 熔断器|
低压控制◆线圈| 继电器| 接触器|
流体控制◆泵| 其他气动置和附件| 气管接头| 阀| 电和气动驱动器|
控制元件◆定时器| 控制开关| 按钮/指示灯| 电位器| 报警类|
电气安装◆安装工具| 电气安装附件| 机柜系列| 端子| 电缆线|
变频传动◆变频器附件| 变频器| 软启动器|
仪器仪表◆工控仪表| 电工仪表| 分析仪表|  仪器仪表附件|
PLC◆PLC编程软件| 机架式PLC| PLC周边产品| 一体化PLC|
工业电源◆通信电源| 开关电源| 双电源| 稳压电源| 蓄电池| 整流器| 工控机电源| UPS电源|
人机界面◆触摸屏附件| 触摸屏|
伺服传动◆同步电机| 异步电机| 步进电机| 伺服系统| 直线电机|
电机及减速机◆直流电动机| 交流电动机| 减速机| 发电机组| 电机保护器|
电力电子◆ 电容器| 可控硅| IGBT| 功率模块| 电阻| 电阻箱| 驱动器| 晶体管|
工控机◆数据采集卡|  工控机箱| 工控主板| 工控整机| 通讯卡| 平板电脑| 平板显示器| 工业底板|
真空设备◆真空表| 真空吸盘| 真空发生器| 真空过滤器| 真空开关|

网友(点评):
看来工控自动化的二级分类比较清楚了。

网友(点评):
电机不是应该是传动的吗?控制偏系统了,那会把传动也包含进去的吧?另外流体控制,也包括液压,气动?那工控的范围是不是偏大了?不成了完全工业自动化了?我非科班出身,狗胆提出疑问,请各位大侠明示。

网友(点评):
控制里面好像少了传感器。

网友(点评):
是不是流体控制和真空设备不应放在工控里?

网友(点评):
流体控制和真空设备均属执行机构..

网友(点评):
要说执行机构,那电机和其他直线运动单元不是也是执行?真空设备如果归到设备中应该会好一点,首先只要是复杂的两套系统,既有执行又有控制的,就都是独立运作的系统,都应该归到设备和工具里去。元件再分到各个二级

网友:
工业自动化>工业控制>传动|液压|气动|低压电气|传感器,等等,我们以前就是这么分的。有不妥么?

网友(点评):
传动|液压|气动----不是应该放在通用零部件里吗?阿里巴巴是这么分的

网友(点评):
我们以前是把传动分为,动力传动,直线传动,轴承及通用零配件(包括紧固件等)

网友(点评):
其实我知道Grainger和美国另一家比较大的工业集成供应商,轴承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呵呵,原因不确定,但是似乎,越是标准化,不用太多选型的,可以往前排,复杂的或者是新产品领域都会往后排

网友:
我们公司其实工业品应该是最大的一类,接着分工具和物料搬运,工控,传动,液压,气动,PPE(员工安全防护)

网友:
楼主的1、3、4不就是一个大类吗?

网友(点评):
有道理,再具体一点

网友(点评):
1和4是一类的..

网友(点评):
1是工作母机及相关附件,3是轴承等零件,4是制冷机械等通用机械,看来我还是把二级类贴全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干活,一会闲下来再想,但先提个意见,加强分类只是显得页面比较整洁好看,突出搜索功能才是最应该注意的。

网友(点评):
这正是我想说的,一个产品会有很多关键词,也就是Tab(标签),标签决定了一个产品的受众搜索喜好偏好施加影响时出现的频率和引导方向,这个是门学问,***啊,关键词搜索很专业。

网友:
先搞个beta版吧,弄出来之后,有问题再改进,此事非一撮而就,得慢慢来

网友(点评):
赞成,不能一蹴而就,先这么着,然后看分析的结果,如果客户搜索的关键词结果,即搜索结果页面上停留的时间较短,应该就是结果不正确,然后可以考虑是不是分错类了,也可以发起站内的投票或体验,以便高效找出问题

网友:
“通用加工设备及附件”与“行业设备”内涵有重复,比如食品加工设备应归哪呢?

网友(点评):
通用加工设备指的是加工母机,主要是机床类。食品加工设备自然是行业设备。

网友:
机械设计里面可不可以有个绘图。我知道蛮多公司需要把纸质的二维图纸改成电子文档或是三维模型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样本,最好PDF,如果是图纸,只要是通用的dwg就好了

网友:
建议把机械设计服务,加工服务等的机械二字去掉,维修也可以是在、电器,液压等,设计可以是功能设计,结构计计
加工可是是焊接机加,模锻,冲压等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可取

网友:
工程机械应归到哪一行啊?还有水泥、沥青搅拌站等~~

网友(点评):
应该是设备了吧

网友:
老大 我们 机械加工的一些刀具

网友:
有条件的商家要提供电子样本,寄发实物样本也可以,再高级一点就要提供3D模型下载

网友:
流体传动不仅限于工业控制领域,各种行业均有其影子

网友:
召标板就很好,行业板块召标,社员服务充分利用资源就很好。

网友:
应该分 整机、附件配件  、加工、资料
整机按行业分
附配件按专业分
加工按种类分
资料按以上分类的级别分

关键是搜索查询功能如何完善,因为好多的分类是没有严格区别的,是交叉的

商城应该还用一个导购功能或者叫功能搜索,比如,搜索“直线移动”应该能列出商城中所有能够实现该功能的附配件,并且还能链接所列附配件的应用样机以及应用数据

其实如何分决定于商城的服务方向:是面向市场采购还是面向设计选型........管理上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