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要怎么磨

楼主(2011-01-12):
  我把四刃的立铣刀哦的四个刃磨成R10的圆角,可问题是四个刃的高低我没法把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四个忍一样高?

网友:
在平板上垛,肉眼观察,相当于漏光法检查吧。经验丰富的师傅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 磨的?

楼主:
四个刃磨成R10的角。。。。。。。。。。。。。。。

网友:
难道你要改成球刀?

楼主:
不 是球刀,我以前是盖成球刀用的 ,但底部根本就不铣削。我现在是改成类似圆鼻的,四刃要R10,怎么样才能磨的四个刃一样高。。。。我都是用眼看,像磨钻头一样。。。

网友:
不能用两刃的吗?
那样好磨点哦 。。
四刃的要难哦 。。。。

楼主:
两刃的没发用。。最好是五刃的

网友(2011-02-17):
可以用专用工具磨床磨啊

网友:
用万能工具磨床啊    磨铣刀就得用工具磨啊

网友(点评):
说的对!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