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洛氏硬度计ABC三种标尺硬度转换

楼主(2011-01-12):
谁知道洛氏硬度计ABC三种标尺硬度转换,公司的旧硬度计,可是没有转换说明书,搞得用A和B的标尺的时候不知怎么转换成HRC的常用硬度。

楼主:
有的大大请发附件或发到我邮箱(crhtadwj@hotmail.com),谢谢!!!

网友:
硬度换算表                           d/D        修正系数
HRC        HRA        HV
67            85          923                0.004        0.995
66.5        84.7        906                0.009        0.990
66           84.4        889                0.013        0.985
65.5        84.1        872                0.018        0.980
65           83.9        856                0.023        0.975
64.5        83.6        840                0.028        0.970
64           83.4        825                0.033        0.965
63.5        83.1        810                0.038        0.960
63           82.8        795                0.043        0.955
62.5        82.5        780                0.049        0.950
62           82.2        766                0.055        0.945
61.5        82           752                0.061        0.940
61           81.7        739                0.067        0.935
60.5        81.4        726                0.073        0.930
60           81.2        713
59.5        80.9        700
59           80.6        688
58.5        80.3        676
58           80.1        664
57.5        79.8        653
57           79.6        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