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瓦和铜套的油沟形状,请教

楼主(2011-01-12):
请教,
轴芯出油,如图中黑色的是油沟,这样设计的用意是什么?

网友:
能够储存一定的润滑油,起到润滑作用。

网友:
好像有些让润滑油流动的意思了

网友:
但我们现在还是采用刮削的方式刮瓦。难道这就是以车代刮?如果效果好的话可以试一下。手工刮太费劲。效率也低。同意2位楼上的意见。1存油2减小摩擦阻力

网友:
就是存油,便于润滑。

网友:
液压止推轴承,这样的设计可以产生动压效果,起到减磨,轴运转平稳

网友:
可以产生动压效果,起到减磨,轴运转平稳

这个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