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将AutoCAD图纸(黑底彩色)按原样打印成图像文件,白色总打印不出来!

楼主(2011-01-12):
虚拟打印机选“Mi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输出图片格式为mdi。
目前做法是,先建立一个矩形框,框内填充solid,调整它们的大小并将颜色改为黑色,把将要打印的图纸作为块插入进来,使它和背景黑框完全重合,而且把图纸设为前置。随后打印,无论如何设置打印样式表内的白色,或者黑色,甚至炸开图形,打印结果都不见白色的线条和文字,其他颜色都有。把白色线条、文字做成块再打印,效果依旧。结果如图示,请知道的朋友告知解决方法,希望解答得详细明了。

补充说明:
1、附图是虚拟打印输出的图片,格式mdi。、
2、我使用的是AutoCAD2006中文版。
3、背景颜色就是黑色,我也习惯用此多年,都是在“模型”模式内画图,很少切换到“布局”模式。

网友:
背景颜色是黑色,但是在打印机的认定就是“白色“,您用白色的图素,在打印机内定的颜色就是”黑色“。
这样的设定是一般的纸张都是“白色”的缘故。

另外,可能是颜色已打印了,但是和纸张的颜色相同,您就看不见打印的效果。
换张色纸打印看看就知晓。

网友A:
不知到LZ的问题出在哪,我试了一下,在模型中画了一个图形,直接用“Mi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打印,也没选任何打印样式,全是默认的,没问题啊。

楼主(2011-07-22):
引用 网友A:
不知到LZ的问题出在哪,我试了一下,在模型中画了一个图形,直接用“Mi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 ...

谢谢,我再试试!
Mi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我用得多了,只是从来没有打印出这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到LZ的问题出在哪,我试了一下,在模型中画了一个图形,直接用“Mi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 ...

我也是使用默认的,如下图示,还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白色 本身就打印 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