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件与部件的区别

楼主(2011-01-13):
如题,近来翻阅上学时的书籍,无意翻到大一时候的'机械制图'这本书;重新翻一翻,看一看别有一番滋味,看书过程中发现平常并不在乎的很多问题,组件与部件这个词在工厂经常能看到但是并没有深究,书上也没有详细的说明,问下各位前辈这个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部件:机械的一部分,由若干装配在一起的零件所组成。在机械装配过程中,这些零件先被装配成部件(部件装配),然后才进入总装配。某些部件(称为分部件)在进入总装配之前还先与另外的部件和零件装配成更大的部件。由若干分部件组装而成,并且有独立功能的更大部件,在汽车和某些其他机械行业中称为总成
      组件和部件应该没大的区别,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A:
组件与部件这二个词是工厂最常用,也是最容易混淆的概念。
一般来说:组件( package)是相关零件的集合。指不可拆分的、拆分以后就失去原有功能的零件。
而部件(parts)则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零件由标准件连接组成的,是可以拆分的。
这样说,好像还是没能讲清楚。干脆抄一段书:
机械的组成.
 合件 组件 部件 总装
  一台机械产品往往由上千至上万个零件所组成,为了便于组织装配工作,必须将产品分解为若干个可以独立进行装配的装配单元,以便按照单元次序进行装配并有利于缩短装配周期。装配单元通常可划分为五个等级。
  1.零件  零件是组成机械和参加装配的最基本单元。大部分零件都是预先装成合件、组件和部件再进入总装。
  2.合件  合件是比零件大一级的装配单元。下列情况皆属合件。
  (1)两个以上零件,是由不可拆卸的联接方法(如铆、焊、热压装配等)联接在一起。
  (2)少数零件组合后还需要合并加工,如齿轮减速箱体与箱盖、柴油机连杆与连杆盖,都是组合后镗孔的,零件之间对号入座,不能互换。
  (3)以一个基准零件和少数零件组合在一起,
  3.组件  组件是一个或几个合件与若干个零件的组合。
  4.部件  部件是一个基准件和若干个组件、合件和零件组成。如主轴箱、走刀箱等。
  5.机械产品  它是由上述全部装配单元组成的整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明白了。

网友:
通俗地说就是铆焊件是组件,装配件是部件

网友(2013-02-27):
我也是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这个问题:领导让区分组件、组合件、组焊件、部件,并在设计图中标注准确。搞得我一头雾水???哎。而且这个标注是在图纸的材料栏中注明的,零件的话,当然注明具体的材料。

网友:
准确的称呼中,有没有组焊件、装配件、组合件等的叫法??

网友B:
组件大多是指一些零件的组合,它是整机装配中的一个环节,这些零件组合在一起,便于后一步的总体装配。它不具备独立使用或是独立成为一个产品。比如变速箱中的某一个轴,轴上会有齿轮、同步器、离合器、滚动轴承等等,这些零件组合在一起以后再装到变速箱中,这一串零件的组合就叫组件,如果不装到变速箱中,他没有独立工作的功能。而变速箱就是一个部件,因为它不单独是一种汽车的独有部分,而是类似的很多车型都可以使用,也可以说是自成一个产品,当新开发一辆汽车,这个变速器拿来就用,这就是部件。车床上的部件有床头箱、变速箱、尾座、冷却泵、卡盘等等。组件和部件没有大小和零件的多少之分,比如车门锁,虽然只有很少的几种零件,但是他也是部件。由于历史上我国机械行业的经历过学习欧美英日德等阶段与解放后转向学习苏联(基本上同德国标准)标准,使得行业内不同地区的称谓有很大的不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机械部系统使用组件、部件、整机的称谓。电子部出于军工产品保密的需要,使用整件、部件、零件的体系。对这些称谓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统一,只要在一个行业中统一叫法就行了。

网友(2013-10-07):
引用 网友B:
组件大多是指一些零件的组合,它是整机装配中的一个环节,这些零件组合在一起,便于后一步的总体装配。它不 ...

细致入微,受教了!

网友(2013-12-27):
引用 网友A:
组件与部件这二个词是工厂最常用,也是最容易混淆的概念。
一般来说:组件( package)是相关零件的集合。 ...

小王的回答很完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组件大多是指一些零件的组合,它是整机装配中的一个环节,这些零件组合在一起,便于后一步的总体装配。它不 ...

这个说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机械设备一般都是由通常的头部、尾部、机架、驱动等及其他专用部件组成,这些大的可以叫做部件,部件是由零件和组件装配而来的,组件是有零件组合而来但还没大到是机器的一个完整部位或完成一项功能。

网友:
解放初期,我国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工业体系大多是使用苏联的国家标准,我国的机械工业使用的标准也是苏联标准的翻版,与苏联的标准完全一样。而苏联的工业标准是以德国的标准为蓝本,是德国标准的翻版,换句话说,也就是我国的工业体系基本是以德国标准来生产的。但是,我国的军工产品体系在六十年代开始,却是使用了美国的军工产品的管理体系,其中的图纸编号使用的是美国的十位图号编辑法,即无论是整机、部件还是零件图号都是十位,它不像苏联的图纸那样,整机下属部件再下属是零件。十位图号法是将所有的轴类零件都变成一类图号,法兰类也都是一类图号,齿轮类零件又是一类图号,也就是说,只要是轴类零件,不管是什么产品上用的,图号的前几位都一样,一看图号就知道这是轴类零件,但是不知道用在哪里,具体用在哪里要看装配图。装配图的零件图号很乱,互不相连,很难记。这都是出于军工保密的需要,但是也有优点,设计新产品时,选用不同产品的零件,也就是常说的借用件很方便。
总之,管理上各有千秋。

网友(点评):
受教了,没想到有这么多学问啊。

网友(2014-08-20):
看到公司的材料清单,对件大约分了9类。结合前面各位大侠讲的内容,对名词做了如下解释。是否妥当,请大侠们指正。工程语言,有适应范围。公司为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清单出自多人之手,有的同样的物品,在某个机型又被称为部件的,也有被称为总成的,还有被称为单元的。可能是想通过名称,给相关人员提供些大小、多少的大概信息吧。
1.
元件:小型的、在同类装置中可以互换使用的零件。常指电器中的某些零件。
2.零件:零件是组成机械和参加装配的最基本单元。一般是单一件。
3.组件:是相关零件的集合。指不可拆分的、拆分以后就失去原有功能的零件。按照扫街大侠的就是铆焊件。
4.部件:部件是一个基准件和若干个组件、零件组成统一整体。
5.单元:是由零、部件组成的一个集合。和部件不同的是,这些零件不需要通过连接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有些零件,相互
       位置关系要在总装中才能
定位。如机器的几个支脚组成一个单元,这几种支脚都是在总装时才装配,有些还可能要到现
       场装配。
6.总成:特指机器总装时的大部件。
7.机器:若干零、部件装配起来,在动力驱动下,能够完成规定效用的装置。公司一般特指主机。
8.设备: 指可供人们在生产中长期使用,并在反复使用中基本保持原有实物形态和功能的生产资料和物质资料的总称, 它是由上述全部装配单元组成的整体。一般含主机、电控站、液压站。
9.成套系统:由多台设备构成的一个整体。

网友:
部件是零件焊接整体,组件是整机的一个模块

网友(2014-10-05):
关于图纸、图号的管理,属于技术管理层面的内容,不同的行业早就有相关的管理办法可以参考。大的单位有标准化室或是标准化机构,他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对于小的企业,通常对图纸图号的管理不够重视,认为它是可有可无,甚至认为有还不如没有的好,这就造成技术管理的混乱。比如,同一台设备用到的螺钉都是M8,可是长度上可能有8mm;10mm;12mm,16mm等等好几个规格,类似的问题出现在整个设备上,就给管理和装配带来混乱。经过标准化工作,以上的长度可以都统一到12mm,就是四种规格的螺钉成为一种,可以简化管理,降低成本,对于数量大的产品,就有重大的意义。如果你想详细了解,可以查一下机械部的JB 文件:JB T5054[1].4-2000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编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