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铸件,老是缩孔,请教

楼主(2011-01-13):
        最近有铸件,老是缩孔。请问谁有好的办法,说下缩孔的原因。

      我要搞实验的话,应该固定哪些,去尝试变量改变?

楼主:
  附带照片,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冷却顺序与冷却速度都有问题,还不是冶炼的问题,这个,你得请人了,要细致的分析了,在论坛看照片是谁都无法准确处理的,假如是,基本是神仙了,
你大概要破费了,哈哈,俺当年玩出口的精密铸件,老有气孔,采取许多办法没处理好,就得请高人了,仔细分析一下,主要是凝固顺序,

网友:
楼主,从铸造缺陷上来看,缩孔应该是批量性的。
你可以从浇注系统方面来分析,因为铸件的缩孔出现在热节处,
主要你检讨的铸件模数、冒口颈模数、冒口模数,特别是铸件的冒口颈模数。

网友:
你的浇排是怎么设置的,产品的大概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东西要具体分析。大部分问题是因为补缩不足。

楼主:
铸件是这样的。

网友:
对于壁厚不均匀铸件来说,铸造的冷却顺序是很难通过调整冒口位置的方法来解决,所以你要加强制冷却,如:加冷铁,通压缩空气等方法解决。可以将浇注温度降到最低来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只是改变了下立浇口的尺寸,一个多星期的工作终于有成果了。。

网友(点评):
楼主属于有心人,解决了问题,恭喜恭喜。 相信坛内还有不少类似的问题,楼主如果有空,何不将改善方案和基本过程结束一下,供大家参考学习呢,同时也可作为坛内的经验保留。 先表示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谢谢,折腾了半个月了都。。

网友:
恭喜你,经验分享。。。。。。。

网友(2011-03-29):
这东西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浇口设计 浇筑速度 炉温

网友:
看了你铸件的缩孔部位,是在壁厚部位,壁厚部位由于液体多,冷却慢,如此在冷却过程中由于其余部位先凝固而无液体来补充由于液体到固体转换过程中导致的体积缩小,产生孔洞。可以在壁厚部位加冷却。

网友(2011-08-04):
热结区太多了啊,

是不是浇口放的不合理啊

网友:
前段时间公司加工一批轴承座,就是薄厚相差较大。
采取了两种方法解决:1、增大热节点的补缩,加大冒口;2、由于轴承座整体加工,所以在薄壁位置加大加工余量,减弱壁厚差距。不过造成加工成本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