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件可以镀镍吗?

楼主(2011-01-13):
弱弱的请教:铝件可以镀镍吗?
请不要拿砖拍我,

网友:
铝合金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朋友,能把你传的这份资料的电子档送我吗?
谢谢,我再深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我在以前的公司,一直弄铝件去镀镍
现在换了一家公司,发出去的图纸也是铝件镀镍,结果供应商打电话过来说:铝件不能镀镍,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铝件镀镍,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想学习一下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现实中真的很少这么干,因为铝太软了,也容易氧化,镀镍的过程中容易损坏铝表面。一般都是做阳极氧化处理,氧化膜厚不超过0.01mm,但是很耐磨,也防腐,不是防止溶液腐蚀,而是放在空气中不腐蚀。

网友:
铝及铝合金直接化学镀镍活化剂,是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无毒、无味、无污染的绿色环保新产品。

特点:
该活化剂不污染镀液,槽液稳定。在化学镀镍中微量的带入,不但提高了化学镀的沉积速度而且还极大的延长了溶液的使用寿命。槽液经分析调整可重复使用15个周期。镀层均匀、致密、光亮。工件与镀层结合力更高,韧性更强。使用该活化剂成品率可提高到98%以上。综合经济效益更高。
工件不论形状大小,经化学除油、酸洗、活化液处理后,不用二次浸锌即可直接进行化学镀镍。工艺流程简单,使用方便,无技术上困扰。镀层质量稳定,镀液维护方便,在成批生产应用上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该活化剂适用于汽车铝轮毂及各种铝合金压铸件化学镀镍滚、挂镀生产线。
铝及铝合金活化剂经补充调整可长期使用。每升活化剂可处理工件20—30平方米。

网友(点评):
别下忽悠人,镀镍就没有无污染这一说,不管你是电镀还是化学镀。镍本身就是有一定毒性的,镀镍一定会有污水排放的,你要说无污染,那你就把镀镍的废水倒你家门后看看,保证寸草不生,全家生病。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铝件镀镍也是不少的,好几款摩托的手机都是采用铝合金镀镍层的,耐磨、美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非常感谢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