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行走机构是悬臂的好还是龙门的好?

楼主(2011-01-13):
水刀行走机构是悬臂的好还是龙门的好?
我对悬臂的不怎么看好,觉得他不够稳定,是不是我多虑了

网友:
小型的用悬臂的,好铺料,方便,稳定性没有问题,
大型的当然用龙门的,否则精度不好保证,另外大型的有些有上料机,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从结构来说龙门的好刚性好。从上下料来说旋臂的方便。如果现场上下料不方便就用旋臂的。我单位的龙门随时被天车撞。已经惨不忍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龙门式的好,精确度有保证

网友:
数控工作平台的选择:有龙门式和悬臂式两种,主要根据切割材料尺寸的大小而定。
龙门式:结构紧凑,安装方便,适用于材料尺寸较为固定、上下料相对方便的场合。
悬臂式:运动机构与切割平台分离,上下料的空间较大,适合于材料尺寸不规则、工件较重的场合。
南京大地水刀的悬臂和龙门精度稳定性是一样的。看个人喜好

网友:
悬臂没有龙门稳定,只是上下料的时候更方便点,龙门精度更高
不过悬臂机器总是比龙门卖的多

我是广州华臻的,可以加我QQ577847167

网友:
根据材料的尺寸可以确定使用什么形式的行走机构,小尺寸的可以考虑悬臂式,大尺寸可以用龙门式的。立体切割可以考虑用机器人,方便操作可以用手动的,详细情况你可以访问www.bjatl.com。